[资料工具] 《Cortex-M0权威指南》之体系结构---嵌套中断控制器(NVIC)

楼主(2019-01-30):
  为了管理中断请求的优先级并处理其他异常,Cortex-M0处理器内置了嵌套中断控制器(NVIC)。NVIC的一些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着中断管理功能,这些寄存器被映射到系统地址空间里,它们所处的区域被称为系统控制空间(SCS)。
  NVIC有以下特性:
  • 灵活的中断管理;
  • 支持嵌套中断;
  • 向量化的异常入口
  • 中断屏蔽

楼主:
灵活的中断管理
  Cortex-M0处理器中,每一个外部中断都可以被使能或者禁止,并且可以被设置为挂起状态或者清除状态。处理器的中断可以是信号级的(在中断服务程序清除中断请求以前,外设的请求会一直保持),也可以是脉冲形式的(最小一个始终周期),这样中断控制器就可以处理任何中断源。

楼主:
支持嵌套中断
  Cortex-M0处理器的任何中断都有一个固定或者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当外部中断之类的异常发生时,NVIC将该异常的优先级与当前的优先级进行比较,如果新的优先级更高,当前的任务会被暂定,一些寄存器的值被压栈处理,然后处理器开始处理新的异常程序,这个过程也被称为“抢占”。高优先级的中断完成后,异常返回就会执行,处理器自动进行出栈操作恢复刚才寄存器的值,并继续运行刚才的任务。这种机制并没有带来软件开销。

楼主:
向量化的异常入口
  异常发生时,处理器需要定位异常对用的程序入口。传统的处理方式需要软件去完成。而M0处理器会从存储器的向量表中,自动定位异常的程序入口。从异常到异常的处理事件会被缩减。

楼主:
中断屏蔽
  NVIC通过PRIMASK特殊寄存器提供了一种中断屏蔽机制,NVIC除了硬件错误和NMI之外,可以屏蔽所有的异常。有些操作,比如对时间敏感的控制任务或实时多媒体解码任务,不应该被打断,此时中断屏蔽的作用就表现了出来。

楼主:
系统控制块(SCB)
  除了NVIC,系统控制空间也包含了许多系统管理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被称为系统控制块。其中有些寄存器控制休眠模式和系统异常配置,另外还有两个寄存器包含了处理器的识别代码(调试器可使用该代码识别处理器的类型)。

网友A(2020-04-20):
如果有完整的就好了

网友A:
没说怎么修改优先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