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NK305输出应该输出12,现在输出led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30):
LNK305输出应该输出12,现在0V~12V震荡输出是什么原因?
LED一会亮一会灭,

我测量3管脚到1管脚,在不输出的时候是5.8V左右,当有输出的时候,电压7V多点,现在真搞不明白,就那几个元件,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要有功率电感

网友B:
估计是负载太轻,你将R13改为1K甚至几百欧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