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推荐:密封铅酸蓄电池(或汽车电瓶)的充电IC,感谢!

楼主(2019-01-30):
如题,非常感谢。 普通单节双节锂电池的充电IC倒是用过很多,就没用过密封铅酸蓄电池的充电IC。
请推荐,20AH~30AH的电池,非常感谢!

网友A:
车用的就是控制发电机输出。一般有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B:
我用LM324和358运放做过铅酸电池充电器,一般都是用两只运放组成,充电器你可以参照电动车充电器运放电路。要求就是电流10安可调,电流大于10安时限流,所以要有检流电阻,电动车控制器里面有,到修电动车那去找换下来的坏控制器拆(几块钱,小电三轮的稍微贵点),最好控制器的mos75N75管是好的,做充电器用。电压要求最高14.5伏,充电电流小于0.4-0.5安时,转为13.5伏浮充电,这个电压可以长期充电不损坏电瓶。

网友B:
正常铅酸电池充电电流为为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30安时电瓶电流一般3安充电电流,不超过5安

网友C:
铅酸电池专用充电芯片米有见过,实际上自己按照电池容量0.1C恒流源进行充电图中的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D:
只要有限流和限压措施的电源都可以给铅酸蓄电池充电。比如输出电压14.4V,限流2A,给20AH电瓶充电,我常用。

楼主(2019-03-15):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该项目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要上了。网上查了一下,有TI的太阳能板充电IC,有如韵的。
现在是汽车行驶的时候给备用电池充电,很多车都是13.5V左右。估计前端得用升降压。

网友A:
简单的就弄个限流限压,复杂点加个温度补偿,再复杂点加个MCU弄个电池状态检查。

网友A:
http://www.ti.com/power-management/battery-management/charger-ics/products.html?pqs=paqs&familyid=411#p338=Lead Acid

网友A:
这些IC可能都不好买。
估计不如自己搞个MCU搭。

网友E:
电动车这种不要求啥的,只是能充电就行,就是恒压+限流,这种电路电压不准,一般电池2年准报销。高端点的应用比如通信电源的铅酸电池充电,都是分阶段的,激活阶段、恒流阶段、恒压阶段、涓流阶段,平时维持电池自消耗都是涓流充电,这种比较耐用,多年都不需要更换电池,但是对精度要求高,一般都是数控的

网友F:
密封铅酸没有专用的充电IC。而且你这个20AH-30AH电池也不小,典型充电电流=0.12*20=2.4A-3.6A。
新的智能曲线,这个只合适单片机来做。
传统典型铅酸蓄电池,充电曲线号称三段式,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10-14.8V,限流恒流充电,到14.8V,进入恒压充电,至1/5---1/8额定充电电流时,充电电压变为13.8V,进入浮充段。
这里电压都是指单个标称12V的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你有几个串联,实际数值就乘几。
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采用4运放来做还是比较方便,其中一个运放做14.8V恒压采样反馈,另外一个运放做恒流采样反馈,该2路反馈做加法直接叠加到光耦或者被控芯片控制端,另外一个运放做阈值判断,当电流低于某值,输出去控制恒压采样反馈的电压基准下跌到13.8V。剩下的另外一个运放,可以做LED转灯控制。
上面方法,在典型的三段式铅酸蓄电池充电机上面广泛采用,你可以到网上搜到一大堆参考一下。

网友G:
一个芯片恐怕做不到,需要用到开关电源得方式给蓄电池充电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热心帮助。 已选择LM5118做升降压,CN3767做充电IC,同时也备用STM32F103C8T6来做充电和放电管理(含电流电压检测)。PCB回来了,准备调试样品。
带CAN总线,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智能充电管理器。

网友A:
CN3767估计会温升比较高。它的栅极驱动器驱动能力较低,带不动Qg较高的大电流MOS管,MOS管可能也会很热。

网友A:
我用过他们的CN3722,电流只用到2A,MOS管选的也很小,但IC本身很热,MOS管也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