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单片机代码N76E003怎么进行多次ADC采样取平均值?

楼主(2019-01-30):
我需要在串口助手中显示,怎么修改采样3次取平均值发送到串口。谢谢大家

void main (void)

{   int i;
         u16 Voltage;
                P00_PushPull_Mode;
                P04_Input_Mode;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AIN5;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Voltage=(ADCRH<<4) + ADCRL;

                        printf ("\n ADC_RH = 0x%bx",ADCRH);
                        printf ("\n ADC_RL = 0x%bx",ADCRL);
                        printf ("\n Voltage = 0x%x",Voltage);
                        LED2=0;
                        Timer0_Delay1ms(100);
                        LED2=1;
    }
}

楼主:
最后一位数有跳动    Voltage = 0x4e9
ADC_RH = 0x4e
ADC_RL = 0x7
Voltage = 0x4e7
ADC_RH = 0x4e
ADC_RL = 0x5
Voltage = 0x4e5
ADC_RH = 0x4e
ADC_RL = 0x8
Voltage = 0x4e8
ADC_RH = 0x4e
ADC_RL = 0x8
Voltage = 0x4e8
ADC_RH = 0x4e
ADC_RL = 0x3
Voltage = 0x4e3
ADC_RH = 0x4e
ADC_RL = 0x5
Voltage = 0x4e5
ADC_RH = 0x4e
ADC_RL = 0x7
Voltage = 0x4e7
ADC_RH = 0x4e
ADC_RL = 0x2
Voltage = 0x4e2

网友:
一共12位的数据,可以丢弃最后2位,这样就稳定度提高了。你可以试试,就是当10位的ADC用,也可以当8BIT的使用,直接舍弃最后4BIT。

网友A:
你建立个函数,每次获取的数据进入这个函数,与前两次的数据求平均返回就行了。进来后总是保留最新的3次数据求平均。

网友B:
按上面方法试试。另外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