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看门狗配置问题

楼主(2019-01-30):
我使用的是外接晶振4MHZ,对MSP430看门狗寄存器进行配置,但是无论怎么设置,8ms过后系统都会复位。

void wdt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CNTCL+WDTSSEL;
  //WDTCTL = 0x6906;
}

void wdt_clear(void)
{
    WDTCTL = WDTPW+WDTCNTCL;
    //WDTCTL = 0x6906;
}

网友A:
你列的函数是用于初始化和关闭看门狗的吧    周期喂狗呢    还是复位重启吗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我的时钟源选择了ACLK,但是由于ACLK没有分频,跟系统主时钟是一样的4Mhz,导致计数太快,所以看门狗最大周期就变成8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