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发送数据经过二总线电路到MCU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9-01-30):
MCU=STM32F042,接收灯不闪,发送灯可以闪

网友A:
光凭这些, 看不出问题, 你可以用示波器进一步测量一下波形再分析

楼主(2019-03-03):
引用 网友A:
光凭这些, 看不出问题, 你可以用示波器进一步测量一下波形再分析

谢谢,已经解决,发送接收信号搞反了

网友B:
那极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