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LP2951的问题

楼主(2019-01-30):
我想得到一个5V的输出,用LP2951,资料看得不明白。这个芯片既能得到5V,通过外加几个原件调节,又能得到最大到30v的电压。我想请教,如果我只需要得到5v的电压,是不是就不需要那几个调节元件了?如果不需要就能得到5v,是不是输入电压不管是多少v,输出都是5v?
谢谢!

网友A:
如果只需要得到5v的电压,就不需要那几个调节元件,如果不加外部元件,6v<输入电压<30v,输出都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得到5v的电压,就不需要那几个调节元件,如果不加外部元件,6v

非常感谢!这我就可以放心做了!谢谢谢谢!祝您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楼主:
谢谢!春节快乐!

网友B:
直接选用固定5V输出的吧,外部就用两个电容,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用固定5V输出的吧,外部就用两个电容,简单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