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N76E003采集热敏电阻AD值

楼主(2019-01-30):
如题,看了新唐的ADC_Simple,但是得不到热敏电阻AD值,附上原理图,以及代码。原理图AIN0改为AIN7。PIN14(AIN7)是不是要改成输入模式呢?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unsigned long GetResult(void)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temp_H=ADCRH;
        temp_L=ADCRL;
        ADCtemp=((temp_H<<4)|(temp_L&0x0F));
        return ADCtemp;
}

void ntc_ADC()
{

        P12 = 0;

        Enable_ADC_AIN7;                //PIN14
   Timer0_Delay1ms(100);
   data1 = GetResult();
   Timer0_Delay1ms(100);
   data1 = GetResult();

   printf ("\n ntc = %d", data1);

}

网友A:
你确认一下,看看AIN的通道是否使能错误,你图上的跟你代码中的不是同一个啊。

网友B:
图上是0,代码里是7,另外管脚是哪个?

网友C:
你的例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一下,看看AIN的通道是否使能错误,你图上的跟你代码中的不是同一个啊。 ...

我跳线到AIN7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是0,代码里是7,另外管脚是哪个?

实际接到A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例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

我修改过了

网友D:
Enable_ADC_AIN7;                //PIN14
这句话后面加一个set_ADCS;语句试试

网友D:
void ADC_Init(void)
{
        Enable_ADC_AIN0;
        set_ADCS;
}

/*****************************************
*ÊäÈë ÎÞ
*Êä³ö ·µ»ØÒ»¸öADÖµ
*¹¦ÄÜ »ñÈ¡ADת»»µÄÖµ    ADCRHÕ¼8λ(4-11) ADCRLÕ¼4λ(0-3)
*******************************************/
static void ADC_Getval(void)
{
        u8 i,j;
        u16 val[5],temp;
        for(i=0;i<5;i++)
        {
    set_ADCS;
                if( ADCF==1 ){
                        val=(ADCRH*8+ADCRL);//µçѹ·Å´ó10±¶
                        clr_ADCF;
                }
                _nop_();//ÑÓ³Ù1us  µÈ´ýADת»»½áÊø
        }
        //ÅÅÐò   È¡ÖмäÖµ
        for(i=0;i<5;i++){
                for(j=0;j<5-i-1;j++){
                        if(val>val[i+1]){
                                temp=val;
                                val=val[i+1];
                                val[i+1]=temp;
                        }
                }
        }
        ADval=val[2];
}

/*****************************************
*ÊäÈë ÎÞ
*Êä³ö ·µ»ØÒ»¸öADÖµ
*¹¦ÄÜ »ñÈ¡ADת»»µÄÖµ
*******************************************/
u16 Read_ADC(void)
{
        if(ad_tim>160){
                ad_tim=1;
                ADC_Getval();
        }
        return ADval;
}
ad_tim是定时器里自加的变量
这是我的代码,你改成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able_ADC_AIN7;                //PIN14
这句话后面加一个set_ADCS;语句试试

GetResult函数里已经有set_ADCS;

网友B:
慢慢调试吧,反正我的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ADC_Init(void)
{
        Enable_ADC_AIN0;

试了,ADval的值打印出来是0,可能是我哪出错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ADval的值打印出来是0,可能是我哪出错了,谢谢你

打印出来的数据,一直波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印出来的数据,一直波动。

用手捂住热敏电阻,数据没有明显变化。

楼主:
数据打印出来是4095,超出了AD的采样范围,这个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