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缓冲器(跟随器)电路-设计指导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1-30):
设计说明
1. 使用运算放大器线性输出运行范围,通常在 AOL 测试条件下指定该范围。
2. 小信号带宽由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决定。
3. 检查数据表中的最大输出电压摆幅与频率间的关系图,以最大限度地减小转换导致的失真。
4. 共模电压等于输入信号。
5. 不要将电容负载直接放置在大于数据表推荐值的输出上。
6. 如果驱动低阻抗负载,可能需要高输出电流放大器。
7. 有关运算放大器线性运行区域、稳定性、转换导致的失真、电容负载驱动、驱动 ADC 和带宽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设计参考 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