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样的电压信号怎么转换成气压数值?

楼主(2019-01-30):
气压传感器经过放大的信号进入单片机约1.5V,在100PA范围内电压增加量大概1V,在0-100PA气压内电压波动范围1.5v-2.5v.怎么计算电压与气压数值的关系得到实时气压数值?我规律没找到   求助各位了。

楼主:
芯片是N76E003

网友A:
先把气压传感器的规格书贴上吧。
应该有转换公式或线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气压传感器的规格书贴上吧。
应该有转换公式或线性图

传感器SM5652出来一个0-25mV电压信号,我用放大电路放到了1.5V-5v左右波动,说明书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B:
感觉采集到的数值不太对啊

网友C:
你要看这个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跟气压是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D:
这就跟单片机无关了,你要仔细看传感器手册介绍,出来的信号和对应的气压关系是什么。

网友E:
你有测试环境吗,连续调整气压,绘制出图像,看看是什么曲线。

网友F:
如果是线性的就容易

网友:
解决了没,这个对应关系搞明白就行

网友G:
如果是线性的可以按比例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