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 D类功放使用请教

楼主(2019-01-30):
请教一下class D 类功放,可以在下图中位置加隔直电容后再接喇叭吗?可以加的话,电容的容值怎么选?
我们这个板子做电性能试验,要对接口处做短接到电源12V的测试,想加隔直电容。但看calss D类功放的后端都是LC后接喇叭,不像A类功放可以加电容
谢谢!

@xch :没有短接到电源的保护
xch
你这pa 自己应该有短路保护

网友A:
当然可以,给你几个类似示例。当然了选择不同大小电容肯定效果也不同。如果纯隔直流就搞大一点电容,防止将低频也衰减。

网友A:
比如这个图,也是通过一个电容隔直流后再推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给你几个类似示例。当然了选择不同大小电容肯定效果也不同。如果纯隔直流就搞大一点电容,防止将 ...

谢谢

网友B:
串电容后,L1电感似乎没了回路,哈哈

网友C:
不需要在功放输出前加电容,但是对于模拟信号输入,比如ADC前需求加,或者功放输入是模拟信号,也需要加,一般10uf或1uf,

tyw
@w565466808 :LZ是问,要对付测试,想串个电容,会有什么不妥
我们就是专门做功放或音箱的

网友D:
D类功放要有LC低通滤波器

网友D:
加电容要干什么?!

网友D:
可以单独对RL做测试呀,有必要加个电容隔直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单独对RL做测试呀,有必要加个电容隔直做吗?

"对外露端子防错接",有这类测试,你的产品要保证即使错接,也不会造成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外露端子防错接",有这类测试,你的产品要保证即使错接,也不会造成危险. ...

这冗余是必要的吗?

网友E:
楼主是小白吗?单端输出,在但电源模式下,必需要隔直电容。如果是双电源,就不用了。另外如果是推挽输出,也不需要隔直电容—汽车功放就是推挽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冗余是必要的吗?

具体要看产品分类,不是必需的.对策有从电路改进方法,也有从结构防错接.

网友F:
不需要,BTL方式下两个输出线的直流电平是一致的

网友G:
当然可以串电容,电容要无极性的,并且要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容后,L1电感似乎没了回路,哈哈

谢谢T叔分享资料,用板子串了电容,试过了,功能还是正常的。必须要短接电源保护,没更简单的方案,所以就只有加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类功放要有LC低通滤波器

嗯,这是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产品分类,不是必需的.对策有从电路改进方法,也有从结构防错接.

这是结构的外置端口,车载电子,做电性能试验,外置端口的PIN脚需要短接电源的测试,所以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串电容,电容要无极性的,并且要足够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BTL方式下两个输出线的直流电平是一致的

我是为了试验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容要干什么?!

做实验,短接电源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小白吗?单端输出,在但电源模式下,必需要隔直电容。如果是双电源,就不用了。另外如果是推挽输出, ...

class D的功放

网友H(2019-07-06):
可以加电容,但是要无极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可以加电容,但是要无极性。

我自己做过D类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