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can 发送问题

楼主:
can 发送一直有报错,可能是哪些问题???

楼主(2019-01-30):
can 分析仪接收不到数据,回环模式是正常的,正常模式报错

网友A:
can 分析仪接收不到数据, 看看两条线有没有接错, 终端电阻接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分析仪接收不到数据, 看看两条线有没有接错, 终端电阻接好了么

都接好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排查吗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波特率设置错了

网友B(2019-03-01):
报的什么错误呢

网友C:
确认数据发送出来了吗

网友D:
匹配电阻接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