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模拟IIC程序驱动

楼主(2019-01-31):
通过GD32单片机两个普通IO口模拟IIC程序
#ifndef __PLATFORM_IIC_H__
#define __PLATFORM_IIC_H__

#define IIC_ACK     0x00
#define IIC_NACK    0x01

void iic_init(voi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void);
void ii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void iic_ack(unsigned char ack_nack);

#endif

---------------------

楼主:
/*******************************************************************************
file : platform_iic.c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description : application for IIC, base on gd lib (GPIO)
*******************************************************************************/
#include "platform_iic.h"
#include "platform_delay.h"
#include "gd32f1x0.h"

#define iic_printf printf("[%d-%s()] : ",__LINE__, __FUNCTION__);printf

/**
description : IIC delay us function interface
param :  us - microsecond count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static void iic_delay_us(int us)
{
    delay_us(us);
}

/**
description : IIC SCL to high
param :  None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static void iic_scl_h(void)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
description : IIC SCL to low
param :  None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static void iic_scl_l(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
description : IIC write one bit data to sda
param :  bit - 0, 1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static void iic_write_sda(unsigned char bit)
{
    if(bit == 0)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

/**
description : IIC read one bit data to sda
param :  None
retval : bit - 0, 1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static unsigned char iic_read_sda(void)
{
    if(GPIO_ReadInputBit(GPIOB, GPIO_PIN_15) == Bit_SET)
    {
        return 0x01;
    }
    else
    {
        return 0x00;
    }
}

/**
description : IIC SCL and SDA init
param :  None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ParaStruct;

    /* iic interface */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PULLUP;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ParaStruct);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ParaStruc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
description : IIC send start
param :  None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write_sda(1);
    iic_scl_h();
    iic_delay_us(1);

    iic_write_sda(0);
    iic_delay_us(1);

    iic_scl_l();
    iic_delay_us(1);
}

/**
description : IIC send stop
param :  None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cl_l();
    iic_delay_us(1);
    iic_write_sda(0);

    iic_scl_h();
    iic_delay_us(1);

    iic_write_sda(1);
    iic_delay_us(1);
}

/**
description : IIC read one byte data
param :  None
retval : one byte data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void)
{
    int i, data;

    for(i = 0, data = 0; i < 8; i++)
    {
        data <<= 1;
        iic_scl_h();
        iic_delay_us(1);
        data |= iic_read_sda();
        iic_scl_l();
        iic_delay_us(1);
    }

    return data;
}

/**
description : IIC write one byte data
param :  one byte data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void ii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int i;

    for(i = 0; i < 8; i++)
    {
        iic_write_sda((data & 0x80)>>7);
        iic_delay_us(1);
        iic_scl_h();
        iic_delay_us(1);
        iic_scl_l();
        iic_delay_us(1);
        data <<= 1;
    }

}

/**
description : IIC wait device ack
param :  None
retval : 0 - success
         1 - error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
    iic_write_sda(0x01);
    iic_delay_us(1);
    iic_scl_h();
    iic_delay_us(1);

    if(iic_read_sda() == 0)
    {
        iic_scl_l();
        iic_delay_us(1);

        return 0;
    }
    else
    {
        iic_printf("stop \r\n");
        iic_stop();
        return 1;
    }
}

/**
description : IIC send ack or nack to device
param :  None
retval : None
author : huohongpeng
date : 2017-02-23
*/
void iic_ack(unsigned char ack_nack)
{
    iic_write_sda(ack_nack);
    iic_delay_us(1);
    iic_scl_h();
    iic_delay_us(1);
    iic_scl_l();
    iic_delay_us(1);
}

---------------------

网友A:
外设用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B:
这个需要延时处理的

网友B:
看程序上是延时1us的进行信号的电平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