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USB 复合设备文件描述符

楼主(2019-01-31):
使用GD32 两个接口,分别用于鼠标和上位机通信。

鼠标使用端点1 进行通信 (只用到EP1_IN)

上位机通信使用端点2  (EP2_IN、EP2_OUT)

楼主:
配置描述符如下:
/* USB HID devic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et */
const uint8_t USBD_HID_CfgDesc[USB_HID_CONFIG_DESC_SIZE] =
{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TYPE_CONFIGURATION,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type */
    USB_HID_CONFIG_DESC_SIZE,   /* wTotal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et total length */
    0x00,
    0x02,         /* bNumInterfaces: 2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
    0xA0,         /* bmAttributes: device attributes (bus powered and support remote wakeup) */
    0x32,         /* bMaxPower 1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
    interface 0 for mouse.
    huohongpeng 2017-02-10
    */
    /************** interface descriptor  0****************/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TYPE_INTERFACE,/*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just use 1 endpoint for Tx */
    0x03,         /* bInterfaceClass: HID 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1 = BIOS boot, 0 = no boot */
    0x02,         /* nInterfaceProtocol: 0 = none, 1 = keyboard, 2 = mouse */
    0x00,         /* iInterface: index of interface string descriptor */

    /******************** HID descriptor  0********************/
    0x09,         /*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
    HID_DESC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 */
    0x11,         /* bcdHID: HID class protocol(HID1.11) */
    0x01,
    0x00,         /* bCountryCode: device country code */
    0x01,         /*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0x22,         /* bDescriptorType: followed class descriptor type(report descriptor) */
    USB_HID_REPORT_DESC0_SIZE, /* wDescriptor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0x00,

    /******************** Mouse endpoint descriptor ********************/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HID1_IN_EP,     /*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EP1_IN) */
    0x03,          /* bmAttributes: endpoint attribute(interrupt endpoint) */
    HID1_IN_PACKET, /* wMaxPacketSize: 4 bytes max */
    0x00,
    0x0A,          /*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 */

    /*
    interface 1 for host communication to mcu.
    huohongpeng 2017-02-10
    */
    /************** interface descriptor  1****************/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TYPE_INTERFACE,/*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use 2 endpoint for Tx and Rx*/
    0x03,         /* bInterfaceClass: HID class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1 = BIOS boot, 0 = no boot */
    0x00,         /* nInterfaceProtocol: 0 = none, 1 = keyboard, 2 = mouse */
    0x00,         /* iInterface: index of interface string descriptor */

    /******************** HID descriptor  1********************/
    0x09,         /*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
    HID_DESC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 */
    0x11,         /* bcdHID: HID class protocol(HID1.11) */
    0x01,
    0x00,         /* bCountryCode: device country code */
    0x01,         /*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0x22,         /* bDescriptorType: followed class descriptor type(report descriptor) */
    USB_HID_REPORT_DESC1_SIZE, /* wDescriptor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0x00,

    /****************host communication mcu Tx endpoint descriptor ***********/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HID2_IN_EP,     /*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EP2_IN) */
    0x03,          /* bmAttributes: endpoint attribute(interrupt endpoint) */
    HID2_IN_PACKET, /* wMaxPacketSize: 64 bytes max */
    0x00,
    0x0A,          /*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 */

    /************** host communication mcu Tx endpoint descriptor ************/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HID2_OUT_EP,     /*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EP2_OUT) */
    0x03,          /* bmAttributes: endpoint attribute(interrupt endpoint) */
    HID2_OUT_PACKET, /* wMaxPacketSize: 64 bytes max */
    0x00,
    0x0A,          /*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 */
};
---------------------

楼主:
鼠标报告描述符如下:
/*
for mcu and host communication HID report descriptor
huohongpeng 2017-02-10
create tools: HID Description Tool
*/
const uint8_t HID_ReportDesc1[USB_HID_REPORT_DESC1_SIZE] =
{
    0x05,   0x40,   /* USAGE_PAGE (HDWB Page)    */
    0x09,   0x01,   /* USAGE (host commnication)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The Input Report */
    0x09,   0x03,   /* USAGE (Vendor defined)    */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
    0x95,   0x40,   /* REPORT_COUNT (64)         */
    0x81,   0x02,   /* INPUT (Data, Var, Abs)    */

    /* The Output Report */
    0x09,   0x04,   /* USAGE (Vendor defined)    */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1)       */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
    0x95,   0x40,   /* REPORT_COUNT (64)         */
    0x91,   0x02,   /* OUTPUT (Data, Var, Abs)   */
    0xc0            /* END_COLLECT               */
};
---------------------

网友A:
鼠标报告符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楼主 EP2_IN,EP2_OUT  可以同时 使能? 我对这个双向端点理解还是不行。
  • 一个具体的端点只能工作在一种传输模式下。通常我们把工作在什么模式下的端点,叫做什么端点。如控制端点、批量端点、同步端点、中断端点。

网友C:
这个的看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D:
这个跟I2C总线的类似的哈

网友E(2019-11-01):
楼主,你好,我新增加了一个输入端点,但是触发不了端点号,端点初始化我也加过了
请问楼主知道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