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MX6 MfgTooll 烧录手册

楼主(2019-01-31):
MY-IMX6 MfgTool-v2.6 User Guide

目录 [隐藏]
1        开发板支持的系统版本
1.1        支持的Linux系统版本
1.2        支持的QT版本
1.3        支持的Android系统版本
2        准备烧录工具
2.1        下载烧录工具
2.2        配置烧录工具
2.3        文件系统说明
3        为开发板烧录系统
3.1        使开发板处于下载模式
3.2        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3.3        烧录系统到开发板
3.4        烧录出错处理
3.5        启动开发板
4        烧录工具的生产化使用
4.1        配置烧录工具同时烧录多个设备
4.2        烧录自己编译的Image
4.3        烧录自己的应用程序
4.4        烧录自己的文件系统更新
4.5        烧录工具不间断烧录
5        附表
5.1        表1: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
开发板支持的系统版本
  首先,有必要了解开发板支持的各系统版本,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应的 系统版本。

支持的Linux系统版本
Linux系统版本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Linux-3.0.35                        √        √
Linux-3.14.52                        √        √        √
Linux-4.1.15        √        √        √        √        √
Linux-4.9.88        √        √        调试中        调试中        调试中
支持的QT版本
【Linux-3.0.35】:QT-4.8.5
【Linux-3.14.52】:QT-5.5.0
【Linux-4.1.15】:QT-5.6.1
【Linux-4.9.88】:QT-5.9.4

支持的Android系统版本
Android系统版本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Android-4.2.2                        √
Android-4.4.2                        √        √
Android-5.1.1                        √        √        √

准备烧录工具
下载烧录工具
  1. 根据需要的目标系统打开网盘对应的 *_OS_* 目录,再点开 01_ManufacturingToolkit。
  MY-IMX6-EK140、MY-IMX6-EK140P 下载 MY-IMX-A7 目录。
  MY-IMX6-EK200、MY-IMX6-EK314、MY-IMX6-EK3336 下载 MY-IMX-A9 目录。
  2. 把下载的 MfgTool-MYIMX*-Base.*.rar 和 MfgTool-MYIMX*-Patch.*.rar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配置烧录工具
  1. 运行烧录工具配置程序 MfgConfig.exe。
  2. 【Evaluation Kit】: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主型号选择。
  3. 【CPU Type】: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规格选择。
  4. 【Memory Size】: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规格选择(如果不确定,先尝试选择 Default)。
  5. 【OS Select】: 根据自己需要的目录系统选择。
  6. 【Rootfs File】: 如果可选,建议选择带QT的。
  7. 点击 Make,配置工具会生成烧录工具使用的配置文件“cfg.ini”。
  8. 运行烧录工具主程序 MfgTool2.exe(如果报错,尝试把烧录工具复制到另外一台电脑上操作)。

文件系统说明
  fsl-image-qt5-validation 包含 fsl-image-validation;
  core-image-sato 包含 core-image-base;
  文件系统清单见“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rootfs”里对应的 manifest 文件。
为开发板烧录系统
使开发板处于下载模式
  找到开发板上的 BOOTMODE 或 BOOT SWITCH 所指示的二位拨码开关,1拨到ON,2拨到OFF。

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1. 用MiniUSB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为保证烧录的稳定性,请使用电脑的后置USB口。如果使用的是USB HUB,请为USB HUB接上电源)。
  2. 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参照 《终端软件参考手册》 中的 与会话连接 打开串口会话。
  3. 为开发板连接电源线,然后上电。

烧录系统到开发板
  1. 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错误,请关闭烧录工具主程序 MfgTool2.exe 并重新运行。
  如果主程序启动出错,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的进程列表里关闭 MfgTool,然后再运行主程序。
  如果主程序显示 No Device Connected,则需要检查MiniUSB线的连接情况和确认开发板的拨码是否是下载模式。

  2. 在烧录工具主界面点击 Start 按钮开始烧录。

  3. 在烧录过程中,PC机会把评估板识别为一个存储设备,这时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需要格式化,这里点 取消 或忽略对话框或关闭对话框。

  4. 烧录完成后,信息栏会输出 Done,状态栏会变成绿色。点击 Stop 完成烧写。再点击 Exit 退出MFG Tools。

烧录出错处理
  1. 观察并保留烧录工具主程序上的信息内容,这个信息会表示出烧录出错的具体阶段。
  2. 观察并保留电脑串口终端软件上最后一部分的信息,这个信息会表示出烧录出错的具体原因。
  提示:如果自己看不懂,可以把这两部分信息发送到我们邮箱(service@myzr.com.cn)或者论坛(bbs.myzr.com.cn)请求支持。

启动开发板
  1. 烧录完成后,关闭开发板的电源。
  2. 找到开发板上的 BOOTMODE 或 BOOT SWITCH 所指示的二位拨码开关,把1拨到OFF,2拨到ON。
  3. 使开发板通电,串口终端软件看到系统启动的信息就对了。

烧录工具的生产化使用
配置烧录工具同时烧录多个设备
  我们当前的烧录工具可以同时烧录七个设备,方法为:打开烧录工具中的 UICfg.ini,把 PortMgrDlg=1 改成 PortMgrDlg=7。
  然后电脑通过USB HUB连接七个设备,再打开烧录工具,按烧录流程进行即可。

烧录自己编译的Image
  根据后面 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把自己编译的文件替换烧录工具中对应的文件,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如:编译出了 Linux-3.14.52 MY-IMX6-EK200-6Q-1G 开发板的 u-boot,那么打开烧录工具到 image-L3.14.52-uboot 目录把编译出来的u-boot文件替换uboot-myimx6ek200-6q.imx。

烧录自己的应用程序
  把自己的应用程序打包为 my-demo.tar.bz2,并根据后面 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替换掉烧录工具中的 my-demo.tar.bz2,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说明】:my-demo.tar.bz2 里的文件会被烧录到开发板的根目录下。

烧录自己的文件系统更新
  根据下面 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打包一个自己的更新包,替换掉烧录工具中对应的文件,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说明】:文件系统更新包会被烧录到开发板的根目录下。

烧录工具不间断烧录
  在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对烧录工具的配置做出更改,是不需要重复退出和运行烧录工具的,甚至不用点击烧录工具主程序的 STOP 按钮。当某个设备烧录完后即可把该设备断电,再接上新的设备上电后烧录工具就会对设备进行烧录。
附表
表1: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
系统版本        文件类型        所在目录        对应的文件
Linux-4.9.88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L4.9.88-uboot/uboot-<ek_name>-<ek_spec>.imx
环境变量文件        image-L4.9.88-uboot/my_environment.scr
内核文件        image-L4.9.88-kernel/zImage-myimx6[a7 | a9]
内核模块包        image-L4.9.88-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7 | a9].tar.bz2
设备树文件        image-L4.9.88-dtb/<ek_name>-<ek_spec>.dtb
文件系统更新包        image-L4.9.88-update/L4988-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        image-L4.9.88-update/my-demo.tar.bz2
Linux-4.1.15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L4.1.15-uboot/uboot-<ek_name>-<ek_spec>.imx
环境变量文件        image-L4.1.15-uboot/my_environment.scr
内核文件        image-L4.1.15-kernel/zImage-myimx6[a7 | a9]
内核模块包        image-L4.1.15-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7 | a9].tar.bz2
设备树文件        image-L4.1.15-dtb/<ek_name>-<ek_spec>.dtb
文件系统更新包        image-L4.1.15-update/L4115-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        image-L4.1.15-update/my-demo.tar.bz2
Linux-3.14.52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L3.14.52-uboot/uboot-<ek_name>-<ek_spec>.imx
环境变量文件        image-L3.14.52-uboot/my_environment.scr
内核文件        image-L3.14.52-kernel/zImage-myimx6[a9 | a7 ]
内核模块包        image-L3.14.52-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9 | a7].tar.bz2
设备树文件        image-L3.14.52-dtb/<ek_name>-<ek_spec>.dtb
文件系统更新包        image-L3.14.52-update/L31452-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        image-L3.14.52-update/my-demo.tar.bz2
Linux-3.0.35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L3.0.35-uboot/uboot-<ek_name>-<ek_spec>.imx
环境变量文件        image-L3.0.35-uboot/my_environment.scr
内核文件        image-L3.0.35-kernel/zImage-myimx6a9
内核模块包        image-L3.0.35-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
文件系统更新包        image-L3.0.35-update/L3035-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        image-L3.0.35-update/my-demo.tar.bz2
Android-5.1.1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android-511/uboot-ard511-<ek_name>-<ek_spec>.bin
Boot Image        image-android-511/boot-ard511-<ek_name>.img
Recovery Image        image-android-511/recovery-ard511-<ek_name>.img
System Image        image-android-511/system-ard511.img
Android-4.4.2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android-442/uboot-ard442-<ek_name>-<ek_spec>.bin
Boot Image        image-android-442/boot-ard442-<ek_name>.img
Recovery Image        image-android-442/recovery-ard442-<ek_name>.img
System Image        image-android-442/system-ard442-<ek_name>.img
Android-4.2.2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android-422/uboot-ard422-<ek_name>-<ek_spec>.bin
Boot Image        image-android-422/boot-ard422-<ek_name>.img
Recovery Image        image-android-422/recovery-ard422-<ek_name>.img
System Image        image-android-422/system-ard422-<ek_name>.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