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隔离电源模块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9-01-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公司设计的电路数字和模拟部分使用了电源隔离模块,但是我不明白的是1、隔离模块应该是把电源和地隔离开了,但是为什么又用一个磁珠把数字和模拟地连起来呢?这样应该没有必要吧。
2、电源和地用隔离模块隔开之后,信号传递是不是也必须光耦之类的隔开呢?否则不共地信号传到数字采集那里没有参考地了,我理解的对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数字和模拟部分有信号交集,那么应该就近用零欧电阻连接两个地,为信号提供最近的回路;是否用光耦传输信号要视具体情况。
另:所以设计中的措施要有针对性、合理性。如果没必要,再好的设计只是浪费,并可能产生新的、额外的问题。

网友B:
光耦隔离是完全的电气隔离,两个电路之间没有共同的地参考;但是你们隔离了电源,理论上地隔离会更好,但是地隔离,两个地有电位之差;如果模拟和数字信号有关联,但是参考的不是同一个地,可能导致问题,所以地又接在一起。或者说单点接地,但是有时候单点接地又会导致新的问题。

网友C:
电源隔离模块就是把电源和地给隔离了,比如一些摄像头的供电就需要隔离,防止干扰,至于信号的传递是否需要光耦,这个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