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同相输入端串接一个电容到输入端的作用

楼主(2019-01-31):
用Mulitisim仿真了一个电路,如图1,在同相输入端串接一个电容,输出端没有信号输出。

于是,我将0.47uF的电容去掉,得到输出电压信号如图2所示

在输入端串接一个电容不是隔直通交吗,(网上也有说是 增大输入阻抗的作用),那这么分析的话 图1所示的电路应该也有输出信号啊,但仿真出来的结果却是没有。请教各位网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大姐,上面的图Ibias没有了,不仅仿真不会工作,实际电路也不会工作。

网友B:
在输入端串接一个电容不是隔直通交吗,(网上也有说是 增大输入阻抗的作用)

增大输入阻抗,那是胡扯。

网友B:
运放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就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就不能工作。

以此理解的话,那这个图示输出端为什么会有信号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此理解的话,那这个图示输出端为什么会有信号输出?

首帖前一图,运放同相输入端无直流通路。5楼图,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地有一支1.6千欧电阻,此电阻即直流通路,可以供给运放同相输入端偏置电流(即2楼所说Ibias)。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更改输入串联电容值,调大一些看看

网友A:
358内部电路图,你觉得Q17/Q21的基极电流是怎么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前一图,运放同相输入端无直流通路。5楼图,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地有一支1.6千欧电阻,此电阻即直流通路 ...

多谢了,有个困惑想要请教下。查资料说运放输入端至地必须要有直流路径,以此说法的话
1、图2所示的同相输入端有输入偏置电流吗?
2、输入端的阻抗有说要匹配的,是不是如图处的1.6K电阻阻值 要与 图示反相输入端的两个电阻并联的阻值要相等?
3、这个直流电阻R说是也不能取值太大,那么它的选择依据是 Vicm /R<<Iib 吗?

网友A:
1,有
2,早期运放Ibias比较大,如果+-两端阻抗不一致的话,这个Ibias*R(两个阻抗的差值)就会叠加的失调电压Vos上面,会使运放的性能继续恶化。现代的运放Ibias一般都很小,一般没必要平衡两端阻抗啦。

网友D:
在隔直电容后面没有对地电阻的情况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压,实际就是隔直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在运放输入阻抗上产生的电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有个困惑想要请教下。查资料说运放输入端至地必须要有直流路径,以此说法的话
1、图2所示的同相 ...

1、图2所示的同相输入端有输入偏置电流吗?

如果“图2”是指首帖第二幅图的话,那么答案是“有”。该偏置电流流经电阻R6和电源V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有个困惑想要请教下。查资料说运放输入端至地必须要有直流路径,以此说法的话
1、图2所示的同相 ...

2、输入端的阻抗有说要匹配的,是不是如图处的1.6K电阻阻值 要与 图示反相输入端的两个电阻并联的阻值要相等?

早期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比较大,例如你贴出的datasheet中典型值为0.2uA。如果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电阻不同,那么两个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会在不同的电阻上产生不同的电压,相当于失调电压变大。所以通常要求两个输入端电阻相等。但现代运放偏置电流很小,通常并不要求两输入端电阻相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有个困惑想要请教下。查资料说运放输入端至地必须要有直流路径,以此说法的话
1、图2所示的同相 ...

3、这个直流电阻R说是也不能取值太大,那么它的选择依据是 Vicm /R<<Iib 吗?

注意你9搂表中第三行,那是失调电流。电阻太大,输入偏置电流在该电阻上产生的电压也大。失调电流将转换成失调电压,于运放工作不利。一般地说,输入偏置电流越小,越可以容忍输入端较大的电阻。

网友E:
书上现成的电路图:

网友F:
电压型运放对输入的处理,是以直流电的迁移来成就的,没有真正的交流通道,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输入环路已是交流通道,串接电容无碍运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
2,早期运放Ibias比较大,如果+-两端阻抗不一致的话,这个Ibias*R(两个阻抗的差值)就会叠加的失调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2所示的同相输入端有输入偏置电流吗?

如果“图2”是指首帖第二幅图的话,那么答案是“有”。该偏 ...

多谢了,请教下,偏置电流路径是如图所示至电源V2的地 构成直流回路的话,是不是将交流源看成短路保留内阻,致使偏置电流流至电源V2的地 构成直流回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请教下,偏置电流路径是如图所示至电源V2的地 构成直流回路的话,是不是将交流源看成短路保留内 ...

是不是将交流源看成短路保留内阻,致使偏置电流流至电源V2的地 构成直流回路?

是的。
不过,理想电压源不存在内阻,或者说内阻为零。

网友F:
串联在 Q1 基极的电容,有充放电通道吗?!

网友F(点评):
电容只能隔直,通交要有交流通道,交流通道要在 Q1 基极接个下拉到地的电阻才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58内部电路图,你觉得Q17/Q21的基极电流是怎么走的?

还是 无路可逃!
基极不接任何东西的话就悬空,连直流 Ib 都没有,两管根本不会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