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MOS做开关时,电阻的参数选择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问题。想使用MOS做电路开关,应用在电池供电单片机控制的应用中。
一种是不需要频繁开关的,做一些器件的总电源通断控制,另一种是使用PWM信号作为控制。
MOS用法不熟悉,所以选择了不同组阻值的几个电阻做了一下简单的实验,见上表。

实验时采用锂电池做电源,sig端接电池负极,电路接通,测量几个位置的电压的绝对值。

从这个实验看,MOS管内部G-S间的电阻趋于无穷大,所以Rg+Rp的电压降之和基本就是Vdd-Sig(GND)的电压。

所以,在下想请教一下:

1,例如这个AO3401,手册上VGth的值在1V左右,那么,计算Rg和Rp的阻值比例,应该得出G点的电压。
Rp越大,Rg越小,电压越接近sig端的电压。
Rp的选择在网上看到一般是10K,高达470K的也见过。
在希望降低待机功耗的情况下,Rg和Rp应该怎么选择?

2, Rg能否取消?

3,在PWM控制的场合,Rp的选择和不需要频繁开关的场合有何不同?

希望大家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A(2019-01-31):
Cgs极间电容啊。不需要频繁开关的场合你可以认为G极电阻是无穷大的,想怎么驱动就可以驱动。如果在PWM场合就要特别关注这个电容了,会导致饱和-截止中间的线性区时间变长,管子发热严重,你用的这种管子一般都要几百mA的驱动电流才能推动G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s极间电容啊。不需要频繁开关的场合你可以认为G极电阻是无穷大的,想怎么驱动就可以驱动。如果在PWM场合 ...

谢谢回复。
1,请问,如果不需要频繁开关,Rp是否可以设置到很大呢?例如470K这样。而Rg是否可以省略?

2,PWM场合,您说的要避免开关期间线性时间过长,是否这样理解:打开的时间取决于Rg,关断时间取决于Rp?阻值越小时间越短,对吗?

网友A:
1)没有频繁开关Rg设置到几M都没问题,别说470k啦。
2)频繁开关场合Rg应该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频繁开关Rg设置到几M都没问题,别说470k啦。
2)频繁开关场合Rg应该是0 ...

你好,还有些不太明白。
1,没有频繁开关时,您说可以随便设置的应该是Rp吧?是否笔误?但是G极电压应该是取决于Rg和Rp分压的结果吧?
2,频繁开关时,Rg设为0,就是为了加快打开时间对吧? 那么关断呢?是否要将Rp也降低?
谢谢。

网友B:
pwm 一般要快开快关,上下管的要慢开快关,用电阻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C:
频繁开关的话,主要就是mos管关断期间快速放电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有些不太明白。
1,没有频繁开关时,您说可以随便设置的应该是Rp吧?是否笔误?但是G极电压应该 ...

Rg 既控制开, 也控制关。Rp 只是保护性的,很多应用都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