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reertos 移植到f051的案例

楼主(2019-01-31):
有没有demo?各位大神@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一个新的产品用STm32,之前那个tiva还在用。
你又开始搞stm32了?

网友A:
8k的RAM,上FREERTOS感觉其实没有必要
时间片其实就可以了

网友B:
freertos  可以参考原子 或者火哥的

网友B:
DEMO很多的,仔细找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8k的RAM,上FREERTOS感觉其实没有必要
时间片其实就可以了

学习为主,谢谢分享啊
时间片的demo有吗?顺便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为主,谢谢分享啊
时间片的demo有吗?顺便看看

时间片的自己写吧,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C(2019-03-02):
这个不适合跑系统把

网友D:
这个片子跑系统不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