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阻抗变换相关问题

楼主(2019-01-31):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源阻抗为10k,然后电路的输入阻抗为6k,信号频率为600k,为了尽可能的从信号源获取信号,如何提高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不采用运放构成的跟随器,有没有其他无源电路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尽可能的从信号源获取信号”—— 不确切。是尽可能的从信号源获取信号电压? 或信号功率 ? 这是不同的。用无源不好做,甚至做不了。有源就好办,加电压放大器,或功率放大器。看你需要。

网友B:
以前晶体管价格非常昂贵的时候,用变压器耦合实现阻抗匹配,让晶体管工作在最舒服的状态。现在一个几百块的CPU里面有几亿个晶体管了,运放都稀巴烂便宜,反倒是变压器贵了,再用这种方案实在是得不偿失。

网友C:
用场效应运放啊!

网友D:
如果是窄带信号,可以用LC网络实现。带宽越宽,网络阶数,一般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的从信号源获取信号”—— 不确切。是尽可能的从信号源获取信号电压? 或信号功率 ? 这是不 ...

尽可能获取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窄带信号,可以用LC网络实现。带宽越宽,网络阶数,一般越高。

窄带信号,用LC实现源阻抗小于负载阻抗好实现,现在负载阻抗小于源阻抗,大佬有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晶体管价格非常昂贵的时候,用变压器耦合实现阻抗匹配,让晶体管工作在最舒服的状态。现在一个几百块的 ...

因为前级是一个极低噪声的运放,就是输入阻抗是固定的,所以不太好使用新的运放来匹配,从而导致噪声的恶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窄带信号,用LC实现源阻抗小于负载阻抗好实现,现在负载阻抗小于源阻抗,大佬有办法不 ...

一样的,你“好实现的”那个网络反着用,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前级是一个极低噪声的运放,就是输入阻抗是固定的,所以不太好使用新的运放来匹配,从而导致噪声的恶 ...

什么型号的运放输入阻抗只有6k?这个值太惊悚了吧。

网友:
如果是交流信号的话,可以使用变压器。

网友E:
这几天老在讨论的“跟随器”,首选设计。

网友F:
干嘛为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