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TI 8960 运动控制卡的介绍

楼主(2019-01-31):
ADT-8960 卡是基于 PCI 总线的高性能六轴伺服/步进控制卡,一个系
统中可支持多达 16 块控制卡,可控制 96 路伺服/步进电机,支持即插即用。
脉冲输出方式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
最大脉冲频率 2MHz,采用先进技术,保证在输出频率很高的时候,频率误
差小于 0.1%

楼主:
支持任意 2-6 轴直线插补,最大插补速度 1MHz。
位置管理采用两个加/减计数器,一个用于管理内部驱动脉冲输出的逻
辑位置计数器,一个用于接收外部的输入,输入信号是 A/B 相输入的编码
器或光栅尺,作为实际位置计数器

楼主:
计数器位数高达 32 位,最大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 。
提供 DOS、WINDOWS95/98/NT/2000 /XP/WINCE 开发库,可用 VC++、VB、
BC++、LabVIEW、Delphi、C++Builder 等进行软件开发

楼主:
脉冲输出方式
脉冲输出有独立2脉冲和1脉冲两种方式,采用独立2脉冲方式时,正方
向驱动由PU/CW 输出驱动脉冲,负方向驱动由DR/CCW输出驱动脉冲;采
用1脉冲方式时,由PU/CW输出驱动脉冲,由DR/CCW输出方向信号

楼主:
硬件限制信号
硬件限制信号(LMT+,LMT-)是限定正方向和负方向驱动脉冲输出的输入
信号,可设置成有效和无效,以及高低电平,并且正负限位可单独设置有效/
无效。设置成无效时可作为普通输入点使用。
硬件限制信号(STOP0,STOP1)是可以实现硬件停止各轴驱动的输入信号 ,
可设置为有效和无效,以及高低电平停止方式,设置为无效时可做一般输入点
使用,另外STOP0,STOP1信号在插补驱动时仅仅对最低插补轴有效

楼主:
直线插补
本卡可作任意2-6轴直线插补,采用改进的逐点比较法实现,可保证长轴
的脉冲是均匀的,精度在一个脉冲以内。
首先取参与插补的轴中发出脉冲最多的轴,此轴即为长轴,其余轴
按比例分配,速度控制只要控制长轴的速度即可。
举例说明如下(1-X轴,2-Y轴,3-Z轴,4-A轴)

楼主:
关于插补的速度,虽然是设置参与插补的轴中,轴号小的轴的速度,实际
是长轴以这个速度运动,如:在X-Y直线插补时,X移动距离大于Y移动距离时,
X为长轴,X轴的驱动速度为设定的速度,X移动距离小于Y移动距离时,Y为长轴 ,
Y轴的驱动速度为设定的速度

楼主:
例一:2、3 轴作两轴直线插补,2 轴正向发 10000 个脉冲,3 轴反向发 5000
个脉冲,即 2 号轴为长轴
set_startv(0,2,1000);
set_speed(0,2,1000);
inp_move2(0,2,3,10000,-5000);
执行如上程序后,2 号轴为长轴,以 1000/2=500Hz 的频率发出 10000 个
脉冲,3 号轴的频率应为 500*5000/10000=250Hz

楼主:
例二:2、3 轴作两轴直线插补,2 轴正向发 5000 个脉冲,3 轴反向发 10000
个脉冲,即 2 号轴为长轴
set_startv(0,2,1000);
set_speed(0,2,1000);
inp_move2(0,2,3,5000,-10000);
执行如上程序后,3 号轴为长轴,以 1000/2=500Hz 的频率发出 10000 个
脉冲,2 号轴的频率应为 500*5000/10000=250Hz

楼主:
运动中变速
运动的过程中可以时时的改变运动速度,可以更灵活有效的控
制运动 速度 和轨 迹 ;速 度的 改变 参 考设 置速 度的 相 关函 数
set_atartv、set_speed、set_acc 等。

楼主:
外部信号驱动
外部信号驱动是指利用外部信号(手轮或开关)控制的运动,主要
用于手动调试机器过程或示教等过程。当开启外部信号驱动使能后,
就可以用手轮或机械开关等信号控制脉冲,从而控制运动;当不使
用外部信号功能时,需要将外部信号驱动使能关闭

楼主:
位置锁存
利用每个轴上的指定的输入信号实现硬件位置锁存功能,利用
一个锁存信号可以锁定所有轴的当前位置,锁定的位置可以是逻辑
位置,也可以实际位置.位置锁存的功能在测量系统中有重要的应用。

楼主:
手动减速
利用每个轴上的指定的输入信号实现手动减速功能,每个轴可
单独设定手动减速点,在运动到减速点后自动减速到指定的速度,
以指定的速度搜索原点,原点信号需要外部触发

楼主:
硬件缓存
大容量硬件缓存功能,在运动过程前将插补数据提前存放在缓
存区中,以便提前处理,保证脉冲输出的连续性,使运动过程平滑、
连续,可有效提高加工精度;缓存空间高达 2M。

楼主:
ADT8960 函数库概述
ADT8960 函数库实质是用户操作运动控制卡的接口,用户通过调用接口函
数,即可控制运动控制卡完成相应的功能。
运动控制卡提供了 DOS 下的运动函数库和 Windows 下的动态链接库,下
面分别介绍 DOS 和 Windows 下的函数库的调用方法

楼主:
Windows 下动态链接库的调用
Windows 下的动态链接库“adt8960.dll”利用 VC 编写而成,位于光盘“开
发包\驱动\动态链接库”下,适用于 Window 下常用的编程语言工具:VB、VC、
C++Builder、VB.NET、VC.NET、Delphi 和组态软件 LabVIEW 等

楼主:
VC 中的调用
(1) 新建一个项目;
(2) 将光盘“开发包\VC”下的“adt8960.lib”和“adt8960.h”文件拷贝
到新建项目的路径下;
(3) 在新建项目”工作区”的”文件视图”中,右击鼠标,选择“Add Files to
Project”,在插入文件对话框中,文件类型选择为“Library Files(.lib)”,
搜索出“adt8960.lib”并且选择,点击“OK”,完成静态库的加载
在源程序文件或头文件或全局头文件“StdAfx.h”的申明部分加上
#include “adt8960.h“;
经过上述四步,用户即可调用动态链接库中的函数。

楼主:
VB 中的调用
(1) 新建一个项目;
(2) 将光盘“开发包\VB”下的“adt8960.bas”文件拷贝到新建项目的路
径下;
(3) 选择“工程\添加模块”菜单命令,选择对话框中的“现存”
标签页,搜索出“adt8960.bas”模块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经过上述三步,即可在程序中调用动态链接库的函数。

楼主:
C++Builder 中的调用
(1) 新建一个项目;
(2) 将光盘中“开发包\C++Builder”中的“adt8960.lib”和“adt8960.h”
拷贝到新建项目路径下;
(3) 选择“Project\Add to Project”菜单命令,在对话框中,文件类型选择
为“Library files(*.lib)”,搜索出“adt8960.lib”文件,点击“打开”
按钮;
(4) 在程序文件的申明部分加上#include “adt8960.h”;
经过上述四步,即可在程序中调用动态链接库

楼主:
LabVIEW 8 中的调用
(1) 新建一个 VI;
(2) 将光盘中“开发包\驱动\控制卡驱动”中“adt8960.dll”拷贝到新建路径下
(3) 在需要调用库函数的地方,在程序框图的窗口中,在函数模板中选择
“Connectivity\Libraries & Executables”下面的“Call Library Function
Node”节点,添加到调用处;
(4) 双击节点,首先在“Call Library Function”对话框中选择“adt8960.dll”
动态链接库,其次选择需要的库函数,最后配置好函数的返回值和参
数属性;
经过上述四步,即可在程序中调用动态链接库。

楼主:
Borland C 调用函数库的方法如下:
(1) 在 Borland C 的开发环境下,选择“Project\Open Project”命令新建
一个项目;
(2) 将光 盘 中 “ 开发 包 \C 或 C++ ” 下面 的 “ adt8960H.LIB ” 或
“adt8960L.LIB”和“adt8960.H”文件拷贝到新建项目路径下;
(3) 选择“Project\Add Item”命令,在对话框中选择“adt8960H.LIB ”
或“adt8960L.LIB”,单击“Add”按钮;
(4) 在用户程序文件中增加#include “adt8960.h”申明;
经过上述四步,即可在程序中调用库函数。

楼主:
卡的初始化
在程序的开始首先应调用adt8960_initial()函数,确认ADT8960卡的安装是
否正确,然后设置脉冲输出的模式,限位开关的工作模式,以上参数应根据具
体的机器来设置,一般只应在程序初始化时设置一次,以后不应再设置。
通常应根据可能使用的最大使用频率确定R值,除非最低频率不能满足使
用要求,否则在使用过程中不应改变 R 值

楼主:
匀速运动
参数的设置很简单,只需要将驱动速度设置成等于起始速度,其余的参数
不用设置。
相关函数:
set_startv
set_speed

楼主:
SSSS 曲线加减速
对于一些负载较重的方式,为了达到较好的加速效果,采用S曲线加速,
此时加加速度的值需设置,加加速度的计算对S曲线的形状有很大的影响,可
参考前面的例子。
相关函数:
set_startv
set_speed
set_acc
set_acac
set_ad_mode (设为S曲线加减速方式)

楼主:
插补速度
ADT8960卡可以任意2轴作直线插补,任意3轴作直线插补,任意4轴直线
插补,任意5轴直线插补以及6轴直线插补。
关于插补的速度,是使用最前面的一个轴的速度参数,作为长轴的速度,
例如
inp_move2 (0,3,1,100,200)
是采用第一个轴的速度参数,即X轴,而与参数中的顺序无关。
inp_move3 (0,3,4,2,100,200,500)
是采用第二个轴的速度参数,即Y轴,而与参数中的顺序无关

楼主:
错误信息监测:
使用get_stopdata()函数获取错误信息可获取轴的停止信息,包括由硬件限
位引起的停止,原点信号引起的停止,正常停止,以及其他停止

楼主:
运动控制卡可使用限位开关或者软件限位控制轴的运动范围,负向限位开关或
者负向软件限位触发后,只能朝正向运动,而不能再朝负向运动;正向限位开
关或者正向软件限位触发后,只能朝负向运动,而不能再朝正向运动;注意,
软件限位只能在回零成功后方可使用

楼主:
(1) 回原点分为四大步:
第一步:快速接近stop0(logical0原点设置),找到stop0;
第二步:慢速反向离开stop0,反向移动指定原点范围脉冲
数;
第三步:再次慢速接近stop0;
第四步:慢速接近stop1(logical1编码器Z相)

楼主:
void main()
{
int retnX = -1;
retnX = SetHomeMode_Ex(0, 1, 0, 0, 0, -1, 2000, 400, 100); //'设置
回零模式
retnX = SetHomeSpeed_Ex(0, 1, 100, 500, 200, 100, 200); //'设置
回零速度
retnX = HomeProcess_Ex(0, 1) ;//'启动回零
if (retnX < 0 || retnX > 10)
{ // MessageBox ("回零失败");
Return;
}
while(true)
{
//DoEvent();
retnX = GetHomeStatus_Ex(0, 1);//查询回零状态
// HomeStatus.Caption = "回原点状态:" + CStr(retnX)
if (retnX < 0 || retnX > 10)
{ //MessageBox("回零失败");
break;
}
if( retnX == 0 )
{
//MessageBox ("成功");
break;
}
}

楼主:
回零注意参数设置,原点(STOP0)搜寻起始速度不能大于原
点搜寻速度,如不需搜寻 STOP1 信号,把此参数设为-1,需要
时,请按照函数说明进行设置即可,上例是以 X 轴为例,如需多
轴回零,只需再增加函数调用即可,注意,此处举例并未搜寻 Z
相信号,即 STOP1 信号,如需,可进行设置即可调用。

楼主:
插补速度是以第一轴速度为基准,开始插补前只要设好第一
轴的参数即可。下面是一个匀速直线插补的简单例子,圆弧插补
与多轴直线插补的匀速驱动基本相同。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adt8960.h”
void main()
{
int cardno;
cardno=adt8960_initial();
if(cardno<=0) return; //未安装ADT854卡
//以下只对第一块卡X轴操作
//如果有多块卡,即cardno>1
//可修改卡号,操作其他卡
set_pulse_mode(0,1,1,0,0); //设置X轴为脉冲+方向方式
set_pulse_mode(0,2,1,0,0); //设置Y轴为脉冲+方向方式
set_startv(0,1,1000); //X起始速度 1000
set_speed(0,1, 1000); //X驱动速度 1000
inp_move2(0,1,2,10000,-20000);//X-Y开始插补
//X正向移动10000步
//Y反向移动20000步
int s1;
while(1)
{
get_inp_status(0,&s1); //读插补状态
if(s1==0)break; //插补结束跳出
…… //可执行读键盘,显示位置等函数
}
return ;
}

楼主:
两轴直线插补的加/减速驱动,只要将第一轴设置成直线加减
速或S曲线加减速即可,注意,驱动开始之前须设成减速有效状
态。
将上面的例子改成加减速驱动,X-Y直线加减速。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adt8960.h”
void main()
{
int cardno;
cardno=adt8960_initial();
if(cardno<=0) return; //未安装ADT8960卡
//
//如果有多块卡,即cardno>1
//可修改卡号,操作其他卡
set_pulse_mode(0,1,1,0,0); //设置X轴为脉冲+方向方式
set_pulse_mode(0,2,1,0,0); //设置Y轴为脉冲+方向方式
set_ad_mode(0,1,0);
set_startv(0,1,1000); //X起始速度 1000
set_speed(0,1,8000); //X驱动速度 8000
set_acc(0,1,1000);
inp_move2(0,1,2,10000,-20000);//X-Y开始插补
//X正向移动10000步
//Y反向移动20000步
int s1;
while(1)
{
get_inp_status(0,&s1); //读插补状态
if(s1==0)break; //插补结束跳出
…… //可执行读键盘,显示位
置等函数
}
return ;
}

楼主:
三轴直线插补可为任意三轴,以第一轴的速度为基准。
下面是一个直线加减速的简单的例子,其余加减速方式只须
改一下设置即可

楼主:
#include “adt8960.h”
void main()
{
int cardno;
cardno=adt8960_initial();
if(cardno<=0) return; //未安装ADT8960卡
//以下只对第一块卡X轴操作
//如果有多块卡,即cardno>1
//可修改卡号,操作其他卡
set_pulse_mode(0,1,1,0,0); //设置X轴为脉冲+方向
方式
set_pulse_mode(0,2,1,0,0); //设置Y轴为脉冲+方向
方式
set_pulse_mode(0,3,1,0,0); //设置Z轴为脉冲+方向
方式
set_ad_mode(0,1,0);
set_startv(0,1,1000); //X起始速度 1000
set_speed(0,1,8000); //X驱动速度 8000
set_acc(0,1,1000);
inp_move3(0,1,2,3,5000,10000,-20000); //X-Y-Z开始插

//X正向移动5000步
//Y正向移动10000步
//Z反向移动20000步
int s1;
while(1)
{
get_inp_status(0,&s1); //读插补状态
if(s1==0 )break; //插补结束跳出
…… //可执行读键盘,显示
位置等函数
}
return ;
}

楼主:
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卡的初始化设置
只需设一次即可,即在程序系统初始化的过程中卡的初始化设置
后,就无需设置.此处仅举例说明,实现圆弧可用缓存软件圆弧
插补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adt8960.h”
void main()
{
int cardno;
int s1,s2;
cardno=adt8960_initial();
if(cardno<=0) return; //未安装adt8960卡
//以下只对第一块卡X轴操作
//如果有多块卡,即cardno>1
//可修改卡号,操作其他卡
set_pulse_mode(0,1,1,0,0); //设置X轴为脉冲+方向
方式
set_pulse_mode(0,2,1,0,0); //设置Y轴为脉冲+方向
方式
int m=reset_fifo(0);//清除缓存
for (int i=0; i<50; )
{
//加工50段数据,每段为100个脉冲
if (read_fifo_full(0)==0)//0:未满,1:满
{
//读取缓存是否满
m=fifo_inp_move2(0,1,2,100,100,3000);
i++;
}
else
{
//MessageBox("缓存满,稍后存放");
break;
}
}
return ;
}

楼主:
目的:
让X轴以下列速度运动30000步
起始速度:2000 pss
驱动速度:20000 pss
#include “adt8960.h”
void main()
{
int cardno;
cardno=adt8960_initial();
if(cardno<=0) return; //未安装ADT8960卡
//以下只对第一块卡X轴操作
//如果有多块卡,即cardno>1
//可修改卡号,操作其他卡
set_pulse_mode(0,1,1,0,0); //设置X轴为脉冲+方向
方式
symmetry_relative_move (0,1, 20000, 400, 4000, 0.1, 300,
0);
int s;
while(1)
{
get_status(0,1,&s); //读驱动状态
if(s==0)break; //驱动结束跳出
…… //可执行读键盘,显示位
置等函数
}
return ;
}

楼主:
目的:
让X轴以下列速度运动30000步
起始速度:2000 pss
驱动速度:20000 pss
#include “adt8960.h”
void main()
{
int cardno;
cardno=adt8960_initial();
if(cardno<=0) return; //未安装ADT8960卡
//以下只对第一块卡X轴操作
//如果有多块卡,即cardno>1
//可修改卡号,操作其他卡
set_pulse_mode(0,1,1,0,0); //设置X轴为脉冲+方向
方式
symmetry_absolute_move(0, 1, 20000, 400, 4000, 0.1,
300, 0);
int s;
while(1)
{
get_status(0,1,&s); //读驱动状态
if(s==0)break; //驱动结束跳出
…… //可执行读键盘,显示位
置等函数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