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测量传感器信号输出及内阻方法可行...

楼主(2019-02-01):
问题描述,传感器在外界作用会产生峰峰值小于5V,频率小于500HZ的交流信号,没有外界作用是信号输出为0V,要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交流信号大小Vs、频率f、传感器的信号内阻Rx,下面这样可行吗?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信号采集.png

楼主:
VCC5 是5V参考电压,R1,R2,R3为精密电阻,测量的精度要求不用太高。

网友A:
Rx,已知负载10//20//20=5k,测得VL1。再并个负载5k,测得vl2。带入公式(忘了,你自己推一个)

通过ADC测量到电压后,我可以反算电阻。

网友B:
“频率小于500HZ”,那最小频率是多少?C1和C2隔直,但是也限制了最低工作频率。同时,最低工作频率也跟后面的信号耦合处理电路的输入阻抗有关,这个信息你没有给出了。
另外,C1和C2隔直也带来另一个问题,没有直流偏置。你的信号耦合处理电路的输入端是否自带直流偏置电路?

最低频率1HZ,小于1HZ的交流信号可以不考虑。信号耦合后面电路的输入采用差分运算放大器,输入阻抗够大。

楼主:
原来是想采用变压器耦合,发现小信号可能不行,就换成了电容耦合,耦合的信号通过差分运算放大电路放大后,滤波,再ADC采集。我不确定的地方是这种同时在线采集信号,内阻的耦合方式是否可行?老师们有推荐的方法吗。

网友C:
C1和C2要大,信号耦合处理电路的输入阻抗要高,电压测量电路的输入阻抗要高。
要根据预估的Rx值以及后续电路的灵敏度,选择R1,R2和R3,使测量落在精度高的地方。
“没有外界作用是信号输出为0V”---这样的话,有那个电压测量电路,直流阻抗不就已经得到了?要测阻抗~频率曲线?

谢谢,没有外界作用信号输出为0V时,检测传感器的信号内阻有效,有外界作用时检测频率曲线。

网友D:
只少要开路测一次,正常测一次,就可以知道电动势,内阻,频率。还有保持稳定。这更新下,不一定要开路测电动势,不同的负载下,测输出电压和电流,这二个点,就可以测传感器(如果传感器是线性传感器)。包括工作点下的线性化。

我想作一个在线实时测量

网友C:
如3楼和楼上所说,每个频点最少测两次了,得切换一次电阻,因为Vs未知。

好的,谢谢

网友A:
1.该传感器需要一个直流负载,不宜进行空载测试。
2.通常,测得“连续等效内阻”没有多少意义,楼主什么想法?

测连续等效内阻是为了检测传感器的状态,判断传感器的状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该传感器需要一个直流负载,不宜进行空载测试。
2.通常,测得“连续等效内阻”没有多少意义,楼主什么想 ...

这种耦合方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耦合方式有没有问题呢?

看最低带宽,还不如直流AD,数字滤波,再作电动势与内阻计算。1HZ的信号,稳定时间太长了。

老师这个建议好

网友E:
    信号源在暗箱,什么参数也不知道。K位置在上(如图),电压表读数=Vs;K在下位置,电压表读数与Vs就可以算出Rs;频率用频率计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耦合方式有没有问题呢?

不了解你测试设备性能,你楼下老四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A:
监测状态?那需要另外技措。

网友F:
阻抗测试必须要看5950-3000这篇文档,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网友G: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