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iotBoard之把玩系列(1)

楼主(2019-02-01):
各种刷脸的实际应用日益进入日常生活,便激发了自己搞个系统玩玩的想法,手头有块RiotBoard,主控是IMX6Solo系列Cortex-A9片子,型号是MCIMX6S5DVM10AB,1GB DDR3 800MHz, 4GB eMMC,出厂时自带的android4.3 jelly bean,默认使能HDMI的输出,性能还是不错的,计划先通过各种方式,串口,telnet,ssh,ftp等等,连接板子,后续再说
先从serial port,看到系统启动时的打印信息:

U-Boot 2009.08-00694-g632a6e0-dirty (Dec 24 2013 - 17:03:32)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1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91
Temperature:   32 C, calibration data 0x5bb5345f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198000000Hz
emi_slow clock: 99000000Hz
ddr clock     : 396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DL/Solo-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1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enet_board_init: phy reset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ernel   @ 10808000 (4738952)
ramdisk  @ 11800000 (233818)
kernel cmdline:
        use uboot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1,115200 init=/init nosmp video=mxcfb0:dev=hdmi,1280x720M@60,bpp=32 video=mxcfb1:off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1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Starting kernel ...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Linux version 3.0.35-06429-g55e239f (android@embest-tech) (gcc version 4.6.x-google 20120106 (prerelease) (GCC) ) #3 SMP PREEMPT Fri Dec 20 10:31:44 CST 2013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 6Solo RIOT Board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CPU identified as i.MX6DL/SOLO, silicon rev 1.1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c1307000 s6592 r8192 d13888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0812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1,115200 init=/init nosmp video=mxcfb0:dev=hdmi,1280x720M@60,bpp=32 video=mxcfb1:off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1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Memory: 767MB 54MB = 821MB total
Memory: 820560k/820560k available, 228016k reserved, 431104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be00000 - 0xffe00000   (  64 MB)
    vmalloc : 0xd9800000 - 0xf2000000   ( 392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d9000000   ( 400 MB)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46000   ( 248 kB)
      .text : 0xc0046000 - 0xc08d3f94   (8760 kB)
      .data : 0xc08d4000 - 0xc0975de0   ( 648 kB)
       .bss : 0xc0975e04 - 0xc0afdb48   (1568 kB)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24
MXC GPIO hardware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Set periph_clk's parent to pll2_pfd_400M!
arm_max_freq=1GHz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1e8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1]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Brought up 1 CPUs
SMP: Total of 1 processors activated (1581.05 BogoMIPS).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ram_console: got buffer at 3ff00000, size 100000
ram_console: uncorrectable error in header
ram_console: no valid data in buffer (sig = 0x458078cc)
console [ram-1] enabled
----ldb_init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3205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print_constraints: VDDA: 2500 mV
print_constraints: VDDIO: 3300 mV
machine_constraints_voltage: VDDD: unsupportable voltage constraints
reg-fixed-voltage reg-fixed-voltage.2: Failed to register regulator: -22
reg-fixed-voltage: probe of reg-fixed-voltage.2 failed with error -22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vgaarb: load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pi_imx imx6q-ecspi.0: prob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Freescale USB OTG Driver loaded, $Revision: 1.55 $
mc_pfuze 1-0008: recv failed!:-5,0
mc_pfuze: probe of 1-0008 failed with error -1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524288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65536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PCI: CLS 0 bytes, default 32
Unpacking initramfs...
Freeing initrd memory: 228K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wait mode is enabled for i.MX6
cpaddr = d9820000 suspend_iram_base=d98b800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 usb wakeup probe
the wakeup pdata is 0xd63fbb20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5
IMX usb wakeup probe
the wakeup pdata is 0xd63fb8e0
cpu regulator mode:ldo_enable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ashmem: initialized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O].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6)
msgmni has been set to 76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8
cryptodev: driver loaded.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mxc_mipi_dsi mxc_mipi_dsi: i.MX MIPI DSI driver probed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hdmi mxc_hdmi: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1a:0xa0:0xc1
fbcvt: 1280x720@60: CVT Name - .921M9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mxc_sdc_fb mxc_sdc_fb.1: Can't get fb option for mxcfb1!
imx-sdma imx-sdma: loaded firmware 1.1
imx-sdma imx-sdma: initialized
Serial: IMX driver
imx-uart.2: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60) is a IMX
imx-uart.1: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59) is a IMX
console [ttymxc1]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console [ttymxc1]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imx-uart.0: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loop: module loaded
m25p80 spi0.0: unrecognized JEDEC id ffffff
GPMI NAND driver registered. (IMX)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flexcan netdevice driver
FEC Ethernet Driver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PPTP driver version 0.8.5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tun: (C) 1999-2004 Max Krasnyansky <maxk@qualcomm.com>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fsl-ehci fsl-ehci.0: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fsl-ehci fsl-ehci.0: irq 75, io base 0x02184000
fsl-ehci fsl-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2
fsl-ehci fsl-ehci.1: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fsl-ehci fsl-ehci.1: irq 72, io base 0x02184200
fsl-ehci fsl-ehci.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SM modem (1-por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option
option: v0.7.2:USB Driver for GSM modems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Qualcomm USB modem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qcserial
ARC USBOTG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1 August 2005)
android_usb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android_usb gadget: Number of LUNs=1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Gadget Android: controller 'fsl-usb2-udc' not recognized
android_usb gadget: android_usb ready
Suspend udc for OTG auto detect
USB Host suspend begins
will suspend roothub and its children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DR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DR
host suspend ends
USB Gadget resume begins
fsl_udc_resume, Wait for wakeup thread finishes
dr_controller_run: udc enter low power mode
USB Gadget resume ends
fsl-usb2-udc: bind to driver android_usb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generic touchscreen driver, <@>.
usb 2-1: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fsl-ehci
hub 2-1:1.0: USB hub found
hub 2-1:1.0: 4 ports detected
USB Gadget resume begins
fsl_udc_resume, Wait for wakeup thread finishes
>>>>> ct365_get_vendor() called <<<<<
Chip ID: 0x0
Chip data allocation failed: 0x0
i2c-core: driver [generic_ts]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generic_ts]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using rtc device, snvs_rtc, for alarms
snvs_rtc snvs_rtc.0: rtc core: registered snvs_rtc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USB Video Class driver (v1.1.0)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mx2-wdt imx2-wdt.0: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1)
device-mapper: uevent: version 1.0.3
device-mapper: ioctl: 4.20.0-ioctl (2011-02-02)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Bluetooth: Virtual HCI driver ver 1.3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Bluetooth: HCIATH3K protocol initialized
Bluetooth: Generic Bluetooth USB driver ver 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3] using ADMA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2] using ADMA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1] using ADMA
mxc_vdoa mxc_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VPU initialized
mxc_asrc registered
Galcore version 4.6.9.6622
revserved_memory_account:viv_gpu registerd
Thermal calibration data is 0x5bb5345f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91
Anatop Thermal registered as thermal_zone0
anatop_thermal_probe: default cooling device is cpufreq!
Registered led device: sys_led
Registered led device: user_l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mmcblk0: mmc0:0001 MMC04G 3.57 GiB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mmcblk0boot0: mmc0:0001 MMC04G partition 1 2.00 MiB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mmcblk0boot1: mmc0:0001 MMC04G partition 2 2.00 MiB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mxc_hdmi_soc mxc_hdmi_soc.0: MXC HDMI Audio
Cirrus Logic CS42888 ALSA SoC Codec Driver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mmcblk0: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0: p4 size 5324800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sab_sgtl5000_init
----enable clko_clk.
sgtl5000 0-000a: Failed to get supply 'VDDD': -19
print_constraints: 0-000a: 850 <--> 1600 mV at 1200 mV normal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sgtl5000 0-000a: sgtl5000 revision 17
asoc: sgtl5000 <-> imx-ssi.1 mapping ok
imx_3stack asoc driver
asoc: mxc-hdmi-soc <-> imx-hdmi-soc-dai.0 mapping ok
ALSA device list:
  #0: sgtl5000-audio
  #1: imx-hdmi-soc
oprofile: using arm/armv7-ca9
GACT probability NOT on
Mirror/redirect action on
u32 classifier
    Actions configured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2824 buckets, 51296 max)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GRE over IPv4 demultiplexor driver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Mobile IPv6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L2TP core driver, V2.0
PPPoL2TP kernel driver, V2.0
L2TP IP encapsulation support (L2TPv3)
L2TP netlink interface
L2TP ethernet pseudowire support (L2TPv3)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lib80211_crypt: registered algorithm 'NULL'
lib80211_crypt: registered algorithm 'WEP'
lib80211_crypt: registered algorithm 'CCMP'
lib80211_crypt: registered algorithm 'TKIP'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Freeing init memory: 248K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mtp_bind_config
adb_bind_config
adb_open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楼主:
root@riot_6solo:/ # 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2d
page:c12ea5a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2e
page:c12ea5c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2f
page:c12ea5e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0
page:c12ea60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1
page:c12ea62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2
page:c12ea64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3
page:c12ea66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4
page:c12ea68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5
page:c12ea6a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6
page:c12ea6c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7
page:c12ea6e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8
page:c12ea70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9
page:c12ea72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a
page:c12ea74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4f63b
page:c12ea76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00400(reserved)
[<c0053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c00fe2b0>]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e40c>]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fe04>]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7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c02e6b5c>] (mxcfb_set_par+0x558/0x834) from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4d88>]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200>]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5c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c0140ac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c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HDMI is not ready!
asoc: can't open platform imx-hdmi-soc-audio.0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18384322672 (1970-01-02 00:00:03.614784001 UTC)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4,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acc_open
acc_release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init: sys_prop: permission denied uid:1003  name:service.bootanim.exit
init: untracked pid 3271 ex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