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解释推挽、开漏、强上拉、弱上拉、强下拉、弱下拉输出

楼主(2019-02-01):
是该多发些基础资料
这都是基础中的基础

网友A:
阻值小,拉力强。

网友B:
这个简单明了

网友C:
此部分内容已被设置为付费内容,您可以在支付 3 元 *币后浏览本楼层全部付费内容。点击购买

网友D(2019-03-13):
此部分内容已被设置为付费内容,您可以在支付 1 元*币后浏览本楼层全部付费内容。点击购买

网友E(2019-07-01):
开漏输出是接了多个Q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开漏输出是接了多个Q的意思?

不是。而是多个开漏输出可以连接到一起,而且只用一个上拉负载电阻。但不是一定有多个输出连接在一起,一个三极管也可是开漏输出。一般非开漏输出是不能连接在一起的,连接一起有可能把输出口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