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提示内存不足怎么回事

楼主(2019-02-01):
"../28027_RAM_lnk.cmd", line 114: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975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PRAML0       size: 0x900        unused: 0x900        max hole: 0x900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网友A:
看看CMD文件,存储器分配可能不正确。

网友B:
编译后会生出个MAP文件,里面有资源的使用情况。

网友C:
根据里面的资源使用情况修改CMD文件,修改前一定要看一下datasheet里面的“memory maps”。

网友D:
应该是CMD分配的问题

网友E: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改CMD文件。

网友F:
把常用的数据放在data
把常量及数据表格放在code
把不是经常用的变量放在xdata

网友G:
看情况是内存的分配有无法写入的区域,应该是CMD文件或者GEL文件配置的问题。

网友H:
CMD文件的安排也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执行的哦。

网友I:
。比如有一个工程,编译的时候有问题,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想新建一个工程试试原来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J:
新建一个空工程,然后将原来工程里的H文件和C文件全部复制到新建的工程里,也包括.cmd文件,编译的时候,也会出现上面的错误,提醒空间不足。然后我查书,书上说,添加cmd文件的时候,不能简单的复制粘贴,要先选中要执行的工程,然后鼠标放在工程名称上,右键,选择Add Files,找到你要添加的cmd文件,按照提示操作,后面有一项,要选择link to ----之类的,我这样操作了,就好了。

网友K:
具体如何修改cmd文件?我修改RAM的长度后,编译不报错了,但是在CCS debug时无法运行

网友L:
下午出现类似的错误了,然后我就查看cmd文件,然后捣鼓,修改一些相关的起始地址和内存大小,最后好了。。

网友M:
优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N(2019-03-03):
把 一些不用的东西删掉

网友O:
是不是使用大的数组了

网友P:
你的代码太大或者垃圾内容太多  瘦瘦身就行了

网友M:
去掉没有什么用的大数组就行

网友Q:
看看哪里占用的太多  稍微去掉不用的

网友R:
估计你代码过于庞大

网友S:
楼主的工程是不是很大啊

网友T:
你写的代码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