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射频发电机

楼主(2019-02-01):
串激发电机加电容。

楼主:
绿色是磁场,励磁线圈,造图者没画出来,
红色是感生电流,跟电容相连的是升压变压器的原边绕组,不是励磁用的。

网友A:
这个你见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见过吗?

这是 感应发电机,又名 异步发电机,可视为 机械能泵浦,非谐振的 LC无源电路,
换能作用发生在电感内部,磁场在机械能的搅动下互相切割,在线圈中激发出 动生电势,
在非谐振工态及线圈有电阻 的情况下,这动生电势 不单维持LC的无功交换 而且有余力带负载,
电感的电感量应该不因两段 (定子与转子) 磁路的相对运动而变化,感应电机是隐极式的,可满足这样的要求。

楼主:
至于那个 射频发电机 的原理,其实比感应发电机更简单,
就是 串联谐振LC振荡器,以单极发电机 代替三极管半桥逆变电路与直流电源,
串励马达是有刷直流马达,却可使用交流电,其实还可发出交流电,LC槽路内部正是交流环境,
单极发电机做成串激,就可以插入LC环路中,变成交流电源,由于 单极马达 是无铁芯的,而且是直线导体,理论上,能以总集参数打发的频率就可搭载。

楼主:
磁场的强度与形态是不变的,直流电的电势与电势梯度也是不变的。

楼主:
电动机发电机互相可逆,
不过,电枢电流的走向不一样,
作电动机用时,所有绕组的电流大小相等,流向取决于绕组,
作发电机用时,电流方向取决磁极,动生电势随齿槽跟磁场的相对位置而有别,这对应关系也是固定的,绕组其实只起导流(闭合环路)作用,合理的布线可使发电机正常运作,取得额定的输出。

同样是导流,电动机是线材主导,发电机是齿槽主导。

楼主:
单极发电机有个问题,就是 旋转磁场 法不好办,
负载跨接于转轴与盘缘,不管接线如何布置,终归是跟电枢流道重叠的,在磁场范围内,负载路段也会感应出动生电势,跟电枢的动生电势抵消,所以,单个的基本型单极发电机,转的只能是盘子。

在铜盘与负载管线之间架块铁板,或者做成喇叭那样,不就行了吗?

楼主:
单极发电机的磁场 必须完全覆盖盘子,绝不允许有缺口,否则,直流就会变成渦流!

网友A:
这东东甚么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甚么来着?

原理其实就像这样,
不是电动机,不是发电机,也不是 电动发电机,它叫做 旋转变流器,跟变压器一样,是等功率转换,
换向片跟滑环是一体的,作为直流「电动机」使用时,可从滑环引出交流电来,从滑环馈入交流则可从换向片取得直流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磁场的强度与形态是不变的,直流电的电势与电势梯度也是不变的。

直流,单相,三相,都是它,
多加一个电刷,三个电刷把圆周均分就可做到三相输出,
所以我说,三相,不是三个相位相差 120º  的电源,而是一组 旋转直流电 的三个抽头。

楼主:
交交变频,一定要三相(或更多相)?
不一定,用有刷电机直接变,单相也行!

楼主:
老外造的图很精美,脑洞也蛮大,
河水切割地磁磁场,能感生出来的电势多大,不晓得,
一个普通的光碟,可用于发电的半径大约 5cm 吧,我想发 5V (20A),也就是 1V/cm ,这盘子给它每秒一百转,那么,需要的磁场多强?!

楼主:
磁场需多强,十万高斯少不了吧?!
15cm直径的盘子,要能转得留个缝,圆周就 50cm好吧,
串激嘛,磁场匝数不能多,两匝够了吧,两匝就一米刚好,
就这么个非超导的空芯线圈,能在 200cm² 范围建立出 十万高斯 的磁场,把一百瓦全灌进去也不行吧,朋友 ?!

楼主:
普通导体容许的电流密度,最多 10A/mm²  吧?
串激电机可用交流电,也可发交流电,当集肤深度为 0.1毫米 时,磁场绕组要通过 20A 得用多少股,是 200股 啊!

网友A:
励磁线圈是围着盘子绕的,盘缘就成了励磁绕组的次级!

楼主:
还没写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线圈是围着盘子绕的,盘缘就成了励磁绕组的次级!

好!
铜盘子的周边跟励磁绕组的关系,就是变压器,副边短路,高频磁场会被严重削弱,难道老外真的没想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见过吗?

这个图好有趣哈!好萌好萌

楼主(2019-03-03):
引用 楼主:
好!
铜盘子的周边跟励磁绕组的关系,就是变压器,副边短路,高频磁场会被严重削弱,难道老外真的没想到 ...

励磁绕组在电枢(铜盘)中的感生电流,是环流(这环流得治!) ,电枢的动生电势(输出)的方向,是径向,
电感(及变压器)有频压关系,但在 单极发电机 中,对输出有影响的只是 磁场强度而非频率,在本帖例子中,发出 5V 电压需要 20A 励磁电流的关系不会变,
5V20A ,就是 0.25Ω ,交流电会令线圈有感抗,在本例子中,励磁线圈的电感量,1μH 跑不掉吧,磁场强度取决于励磁电流,感抗会与频俱增,在输出电压恒为5V的前提下 ,能搭载的频率 50KHz不到。

楼主:
50KHz,换成转速,两极就是 每分钟三百万转,
二十极也有 三十万 (每秒 五千转),已达到汽车增压渦轮的极限,
所以,想以机械能产生更高频率的电力,就要解除 磁→电变换 对转速的依赖性。

楼主:
在单极发电机中,导体的运动方向始终跟磁「力线」垂直,
那就意味着,对于导体,磁场的强度和方向都不变,这是个 纯直流发电机,
这样的发电机,动→电 转化率 只跟磁场强度及导体转速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KHz,换成转速,两极就是 每分钟三百万转,
二十极也有 三十万 (每秒 五千转),已达到汽车增压渦轮的极限 ...

动生电势与频无关,但励磁绕组感抗正比于频率,绕组能励磁就必有感抗,为使磁强恒定,励磁电压也要正比于频率,那就要使盘子有转速也正比于频率,转速依赖性仍然存在啊!

对!

网友A:
那个励磁线圈,我算你是超导的好不,
但你供给的电流有限啊,就20A,两匝,就是40AT,就靠这样的一个空芯线圈在光碟那么大的范围内建立的磁场能有多强?
100000高斯?  这假设太夸了,1000还差不多吧。

我想会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励磁线圈,我算你是超导的好不,
但你供给的电流有限啊,就20A,两匝,就是40AT,就靠这样的一个空芯线 ...

我只是说 「十万高斯 跑不掉」,然后以这「跑不掉」为基础作推论,没说这磁场强度真的有 十万高斯 (我是在质疑这个设计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楼主:
市电变压器,磁通密度设为 一万高斯,铁芯磁材的导磁系数假设是 一万,
那么,把铁芯褪去,绕组内的磁密就是 一高斯,考虑到感抗会减小,那就 十高斯 吧,那么大的一坨线,那么高的电压 (都虚耗在感抗上),出来的才那么个 十几高斯!

楼主:
单极发电机,是一种低压大电流的器物,为直流发电而设,
它需要的磁场比有铁芯的发电机强得多 (而且还要在空芯的条件下),
超导磁体既能满足磁场强度的要求又无需另外馈电,但如果这磁场是交变的,就没办法,
励磁线圈是吃交流电的,感抗与频俱增,鉴于单极发电机输出的电压很低 (转速的提升不会是无止境的),励磁线圈的匝数就不能多,这样,机子所能搭载的频率就变得很有限,並非像首层所讲的那样,只要是总集参数能打发的就可搭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