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和F130,都是tssop20封装,批量价哪个低点?

楼主(2019-02-02):
如题,准备切换国产芯片,目前用的是stm32f030f4,tssop20,16krom,4kram,看到新出来的e230系列和看的f130系列,都可以满足要求,只是不知道批量出货价哪个便宜点?看到官方说e230批量20美分,按道理要比f130便宜点,但是官方旗舰店两种系列价格差不多,涉及到认证问题,一旦选定型号就不好再换了,有知道的兄弟给说说批量价格问题

网友A:
具体要看代理商吧

网友B:
找一个稳定的货源问问

网友C:
能便宜多少呢

网友D:
说不好哪个更加便宜

网友E:
F130后32kB FLASH是废的

网友F:
230的价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230的价格低。

信息可靠么

网友G:
省钱还有路子----很多外围电路设计呢, 1个si2301国产就是5分,104电容4分,好好设计好外围,这个MCU差个2毛3毛都省下来了, 哈哈  在满足性能下,选择替代即可。扣MCU的人 往往没有考虑到硬件全局。   SMT的时候 减少无意义的元器件的焊接,1分1个焊盘哦。 线路板尺寸设计尺寸的时候,合理减少又可以省。

网友H:
具体价格要根据用量来谈的,可以加我QQ:261533324.我们是代理商

网友I:
只要用量大,成本允许的范围内,多低的价格都会放,不放就换厂家呗。

网友J:
看来楼主要求的MCU的资源不是特别高的

网友K:
这个设计的原则就是性价比的要好

网友L:
楼上的意思一样,优先是性价比的

网友M:
建议采用F系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