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的正弦信号发生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02):
各位,我想用MCU产生的固定频率PWM转换为正弦信号,用PSPICE仿真,发现输出不了,帮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增加了输出保护功能对电源对地短路保护,

网友A:
运放OP07部分暂且不论,分立三极管部分完全错误。“输出不了”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OP07部分暂且不论,分立三极管部分完全错误。“输出不了”是正常的。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是在用的,和板子上的电路对了下,三极管没找到在用的型号就用库里的三极管代替,运放用的是OPA2171,麻烦老师批正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是在用的,和板子上的电路对了下,三极管没找到在用的型号就用库里的三极管代替, ...

原电路使用30V单电源。设计意图,图中A点静态时应该对地是15V。忽略二极管D2压降,那么是15V(30-15)在R8和R9两电阻上分压。R8两端分得2.7V。难道静态时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才2.7V电压?B点对输出端静态时反而是12V还多。这很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是在用的,和板子上的电路对了下,三极管没找到在用的型号就用库里的三极管代替, ...

另外,你的输入是方波,从标题看你希望输出正弦波。从方波得到正弦波,方法有多种。一种是使用非线性电路,另一种是滤波(将所有高次谐波都滤除)。首帖图中似乎既没有使用非线性方法,也没有使用滤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使用30V单电源。设计意图,图中A点静态时应该对地是15V。忽略二极管D2压降,那么是15V(30-15)在R ...

maychang老师,R9和R13是10R的电阻,传真时阻值写错了,信号源是MCU产生的固定频率的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电机的旋变激励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R9和R13是10R的电阻,传真时阻值写错了,信号源是MCU产生的固定频率的占空比可调的PWM波, ...

R9和R13是10欧姆,那还差不多。

不过,“MCU产生的固定频率的占空比可调的PWM波”转换成正弦波?恐怕是PWM占空比按照正弦调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R9和R13是10R的电阻,传真时阻值写错了,信号源是MCU产生的固定频率的占空比可调的PWM波, ...

顺便说一句:U1运放和后面的分立元器件电路共同构成大反馈环,这样的大反馈环需要仔细设计,否则很容易产生振荡。

网友B:
带通滤波器,F0,B,Q,你考量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和R13是10欧姆,那还差不多。

不过,“MCU产生的固定频率的占空比可调的PWM波”转换成正弦波?恐怕是P ...

是的,是PWM波占空比按照正弦调制的,

网友B:
滤出基带的信号,用低通,用正弦信号调制D,应有脉宽有变化,不变化,只能输出一个直流。如果用产生基波信号,用窄带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U1运放和后面的分立元器件电路共同构成大反馈环,这样的大反馈环需要仔细设计,否则很容易产 ...

这个电路是参考了一其他家量产的设计的,R9,R13更改为10R,R10,R17更改为510R,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使用30V单电源。设计意图,图中A点静态时应该对地是15V。忽略二极管D2压降,那么是15V(30-15)在R ...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为什么要调三极的静态工作点呢,静态时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才2.7V电压有什么问题?现在电阻值改过来后Q2处于放大区?Q3导通?麻烦老师帮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为什么要调三极的静态工作点呢,静态时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才2.7V电压有什么问题? ...

“静态时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才2.7V电压有什么问题?”
现在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可不是2.7V了。现在是30-15.66=14.34V。
现在Q2发射极与基极之间是15.66-15.10=0.56V,大致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为什么要调三极的静态工作点呢,静态时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才2.7V电压有什么问题? ...

你的输入信号,是PWM波占空比按照正弦调制的矩形波。不知道你为何要放大这个矩形波。建议先解调这个矩形波,然后线性放大。因为你要求的功率并不大(2N4921是峰值电流3A的中功率管),效率损失一些也无所谓。放大解调后的信号,对频率性能的要求就低得多,可以使用音频功率放大芯片如TDA2030之类。这样的音频功率放大芯片现在并不贵,但是使用起来比分立元件要容易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PWM波占空比按照正弦调制的矩形波。不知道你为何要放大这个矩形波。建议先解调这个矩形 ...

MCU输出PWM波的幅度为3.3V,电机旋变需要幅度为16V左右的激励正弦信号,用在汽车电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时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才2.7V电压有什么问题?”
现在Q2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可不是2.7V了。现在是30-1 ...

静态工作时发射极和基极电压不能超过0.7V,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输出PWM波的幅度为3.3V,电机旋变需要幅度为16V左右的激励正弦信号,用在汽车电机上的, ...

“MCU输出PWM波的幅度为3.3V,电机旋变需要幅度为16V左右的激励正弦信号”
MCU输出的PWM信号幅度当然不足以驱动电机,需要经过放大。但放大PWM信号和放大解调后的信号是两回事。放大解调后信号,放大器的工作带宽可以小得多。当然,用放大后的PWM信号驱动电机,效率比较高,放大解调后的信号,效率比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态工作时发射极和基极电压不能超过0.7V,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供电机的信号,并不像高保真音频放大那样要求失真度很低,有些失真也无妨。静态时Q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0.56V,是工作于乙类稍微偏丙类(导通角稍微小于180度)。这对电机工作没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