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关于AD中room设置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9-02-02):
AD, RS, ST, FIR, AC
请问一下大家,altium designer中room设置的对话框中有一个“where the first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是设置什么的?我知道规则设置对话框里面也有一个“where the first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这个是用来设置规则适用范围的,但是room对话框这个是设置什么的?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助一下啊啊

网友A:
保持默认值就行了

网友B(2019-05-05):
room是一个rules的区域。只是找个rules的区域,对room里的元件有约束。所以room可以有很多。其内部适用的规则可以自定义。
  好比地方上的公安管理条例,在黑龙江有一套治安管理条例,在海南也有一套治安管理条例。
   但我们一般把romm给删掉的,你设计的板子,就只有一套rules吧。
     但如果你再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有2套规则。可以设立2个room。在这2个room区域,自定义一套rules。
  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