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势功率表原理

楼主(2019-02-03):
:图片来源于网络:

楼主:
根据上图内容改编成:

哪个好懂些?

网友A:
对不起,我又来掺和了,
电压线圈的电流与电流线圈的压降,都可以摆平,
但是,电网阻抗造成的负载效应,这货不懂校正了吧?

他介绍的是功率表,不是计费器,原理相通,用场不同,别搞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