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大佬们 蓝桥杯第四届 这个程序 实现不了按下 S6后 按S5+ S4- 求解答

楼主(2019-02-0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ic.h"
#include "ds1302.h"

sbit S7=P3^0;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bit flag=0,jia=0,jian=0;          //????????λ

unsigned char code SMG_Nodo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de SMG_Isdot[]={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unsigned char yi,er,san,si,wu,liu,qi,ba;
unsigned char shidu;
unsigned char shiyan;
unsigned char yuzhi;

unsigned char TIME[]={0x00,0x30,0x08,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unsigned char code read_add[]={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SelectHC138(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4:P2=(P2&0x1f)|0x80;break;
        case 5:P2=(P2&0x1f)|0xa0;break;
        case 6:P2=(P2&0x1f)|0xc0;break;
        case 7:P2=(P2&0x1f)|0xe0;break;
  }
}
//********************************************************
void allinit()
{
   SelectHC138(4);
   P0=0xff;
   SelectHC138(5);
   P0=0x00;
   SelectHC138(6);
   P0=0xff;
   SelectHC138(7);
   P0=0xf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SMG_bit(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value)
{
  SelectHC138(6);
  P0=0x01<<pos;
  SelectHC138(7);
  P0=value;
}

void DisplaySMG()
{
  SMG_bit(0,SMG_Nodot[yi]);delay(500);P0=0xff;
  SMG_bit(1,SMG_Nodot[er]);delay(500);P0=0xff;
  SMG_bit(2,SMG_Nodot[san]);delay(500);P0=0xff;
  SMG_bit(3,SMG_Nodot[si]);delay(500);P0=0xff;
  SMG_bit(4,SMG_Nodot[wu]);delay(500);P0=0xff;
  SMG_bit(5,SMG_Nodot[liu]);delay(500);P0=0xff;
  SMG_bit(6,SMG_Nodot[qi]);delay(500);P0=0xff;
  SMG_bit(7,SMG_Nodot[ba]);delay(500);P0=0xff;
}
//*************????????************************************
void keyscan()
{
if(S7==0)
{
  delay(100);
  while(S7==0);
  yi=1;
}

else if(S6==0)
{
   delay(100);
   if(S6==0)
  {

                if(flag==0)                 //S6??????  ????ж?s6??????0??s6????????0?? s6=0???s6=1  ????s6=1???s6=0
                {
                   flag=1;
                }
                else if(flag==1)
                {
                      flag=0;
//        EEPROM_write(0x10,yuzhi);
        }
  }
  while(!S6);
}

else if(S5==0)
{
   delay(100);
   while(S5==0);

     jia=1;

}

else if(S4==0)
{
   delay(100);
   if(S4==0)
   {
    jian=1;
   }
   while(!S4);
}
}

void main()
{
  allinit();
  DS_init();
// yi=0;er=1;san=2;si=3;wu=4;liu=11;qi=11;ba=11;

//EEPROM_write(0x10,50);
yuzhi=EEPROM_read(0x10);

  while(1)
  {
        DS_get();

   //yuzhi=EEPROM_read(0x10);

    shidu=AD_read(0x03);
        shidu=shidu*0.39;

        if(shidu<yuzhi)
        {
          SelectHC138(5);
          P0=0x10;
        }
           else
        {
          SelectHC138(5);
          P0=0x00;
        }

        if(flag==1)
        {
          if(jia==1)
          {
           jia=0;
           yuzhi=yuzhi+1;
          }

          if(jian==1)
          {
           jian=0;
           yuzhi=yuzhi-1;
          }
         yi=10;er=10;san=11;si=11;wu=11;liu=11;qi=yuzhi/10;ba=yuzhi%10;
        }
        else if(flag==0)
        {

        yi=TIME[2]/16;er=TIME[2]&0x0f;san=10;si=TIME[1]/16;
        wu=TIME[1]&0x0f;        liu=11; qi=shidu/10;ba=shidu%10;

        }

//        shiyan=EEPROM_read(0x10);
//        EEPROM_write(0x10,100);
//
//        yi=shiyan/100;er=shiyan%100/10;san=shiyan%10;

//        shidu=AD_read(0x03);
//        liu=shidu/100;qi=shidu%100/10;ba=shidu%10;

//         DS_get();
//         yi=TIME[2]/16;er=TIME[2]&0x0f;san=10;si=TIME[1]/16;
//         wu=TIME[1]&0x0f;

        keyscan();
          DisplaySMG();

  }
}

网友A:
实现不了具体什么现象呢,最好发工程吧,感觉按键S6之后标志位还是取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不了具体什么现象呢,最好发工程吧,感觉按键S6之后标志位还是取反比较好。。。 ...

谢谢你,我基本上解决了。第一次发帖,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