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大师们,图ab的三极管是由正负VCC控制,一直处于导通吗?有信号时如何控制它截止

楼主(2019-02-05):
为什么基级电位是动态信号的一半

楼主:
消除失真电路,是两个管子只有一个导通或者截止吗?图A动态信号如何穿过二极管控制T1T2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A:
中点嘛,
交流,是以对称为基本的,所以,电源电压正负要等分,
二极管是给三极管偏置用的,两个三极管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点嘛,
交流,是以对称为基本的,所以,电源电压正负要等分,
二极管是给三极管偏置用的,两个三极管是直 ...

首先感谢大师,那二极管如何起到偏置作用的,正负电源首先是过三极管的,按常理两个三极管不是处于饱和导通吗?就算此时叠加交流信号,还有什么用,还望大师再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师,那二极管如何起到偏置作用的,正负电源首先是过三极管的,按常理两个三极管不是处于饱和导 ...

这是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有的内容,楼主先找本正规模拟电路教科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有的内容,楼主先找本正规模拟电路教科书看看。 ...

我现在看的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本,但说的很简陋,答案已经第二张图片了,还望大师指点迷津,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师,那二极管如何起到偏置作用的,正负电源首先是过三极管的,按常理两个三极管不是处于饱和导 ...

呵呵,我只是老菜,可不是大师啊。
这种电路,不把基极推至超出 Vcc 的范围 ,管子是不会饱和的,
D1 和 D2 不管有没有,在静态时,两管都直通,如果没有,则直通电流肯定只取决于 R1 与 R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只是老菜,可不是大师啊。
这种电路,不把基极推至超出 Vcc 的范围 ,管子是不会饱和的,
D1 和 ...

请问大师,这两个管子是处于开关还是放大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师,那二极管如何起到偏置作用的,正负电源首先是过三极管的,按常理两个三极管不是处于饱和导 ...

首先,为使两管一起受控,基极必须连起来!
其次,为免交越失真,须给点 Ib ,射极相连,想有 Ib 就得使两基极有压差,
其实,这要求用电阻也可做到,用二极管,是取其 温度补偿 的作用,不过,这两个二极管自身发热有限,要让补偿作用充份发挥,应该贴在三极管的散热板 (尽可能靠近三极管) 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师,那二极管如何起到偏置作用的,正负电源首先是过三极管的,按常理两个三极管不是处于饱和导 ...

T1 与 T2 的射极,是经负载连至电源中点 (单管电路就是接地) 或耦合电容的,
讯号对管子的驱动,就是透过跟这个射极电位的差别而起作用的,vbe 受操控,Ic 就会~跟着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这两个管子是处于开关还是放大状态

想拿这电路作开关用,除非基极电位比 Vcc 超出 0.7V 以上吧。

但是,二极管顶着,除非在两个二极管旁並个电容才可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拿这电路作开关用,除非基极电位比 Vcc 超出 0.7V 以上吧。

也是说在基级加的电压要比集电极的电源电压高于0.7V,才属于开关管吗,谢谢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说在基级加的电压要比集电极的电源电压高于0.7V,才属于开关管吗,谢谢大师 ...

这只是基本,开关电路,设计成 常通型 的很少,切换时更不允许两管直通!
绝大多数的开关电路,不运行时管子是截止着的,这样,图中那两个二极管就要端掉,两管基极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