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导线中的电流是电能传播的附属品

楼主(2019-02-05):
关于电能的传播,在上个世纪3,40年代就大致搞清楚了,:

楼主:
一个公式不要,就能说清楚了。

在上个世纪初就搞清楚了,电能的传播主要考虑三种波,当考虑导线中电能传播时,按照大小顺序分别是:传输波、径向波和幅射波。研究导线的终端,例如天线,才需要考虑幅射波,这里可以忽略它,因为我们研究的是稳态。

传输波和径向波方向如下图:

楼主:
由上图可见,能量矢量可以分解成轴向和径向分量,传输波老是沿着导线轴线方向跑,所以称其为"导波"。
而且根据图中比例,传输波远大于径向波,所以根据矢量平行四边形法则,综合效果是与轴向方向略微偏一点。
别看径向波小,而且向着导线轴方向前进时,迅速衰减,但这个波对应的电场方向,是与导线轴平行的,正是由于这个电场的作用,导线中才有电流的。

从能量传播的角度看,电流不是主角,而是附属品。

网友A:
喔,那好,难道,电子其实没有这样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上图可见,能量矢量可以分解成轴向和径向分量,传输波老是沿着导线轴线方向跑,所以称其为"导波"。
而且 ...

也岂不是说,电动势,其实就是那个 径向波电场?
或者是,电动势先转化成 径向波,然后由这径向波的电场驱策导体内的电子流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上图可见,能量矢量可以分解成轴向和径向分量,传输波老是沿着导线轴线方向跑,所以称其为"导波"。
而且 ...

电流是电动势撵出来的,但咋撵呢,阁下的理论正好为好奇者释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上图可见,能量矢量可以分解成轴向和径向分量,传输波老是沿着导线轴线方向跑,所以称其为"导波"。
而且 ...

这其实也属于 十万个为甚么 式的问题,
这理论如果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就可写进科普书籍中,
好让中学生也能知道,电动势,实为何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导也好,附属也罢,
在电能的传输机制中,电子不可能 反应全无,不负责任 的,
电子必然会动,而且是 一动俱动,问题只是怎么个动法,是 振动,旋转,抑或就像自行车的传动链圈那样的平移。

网友B:
这题目契合我意,很有点意思

网友A:
径向波的电场是轴向的,『电动势』就是这个轴向场,而不是导波。

网友A:
问题是,这个在上世纪中叶就已了解的机理,有没有简单的实验方法来演示,甚至让那个 径向波 现形 ?

网友C:
大学学过<电磁场与电磁波>,电磁能传播靠的是电场和磁场,和有无导体和介质都没有关系。
交流电在两线模型中,电子是往复运动,不能说能量也往复运动。

网友D:
传递的是电场,金属里面的电子流速实际很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传递的是电场,金属里面的电子流速实际很慢。

在百度吧友说,电子其实不流,只是「啮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学学过,电磁能传播靠的是电场和磁场,和有无导体和介质都没有关系。
交流电在两线模型中,电子是往复运 ...

可以有介质,不能有导体。

楼主:
同样现象的解释,当然有高下之分,虽然粗略看来殊途同归,都能说到通。
麦克斯韦最牛的地方是把非常抽象的场的概念,让它坐上老大席位了
这个时候所谓的有线传输,只是无线传输的一个特殊情形。
导体的存在只是把场分解成各种分量而已,有的场在导体内,有的周围介质中,有的在两者交界--导体表面。所以分析时一方面考虑场分量的关系,一方面考虑连续性条件。

网友F:
还在纠结呢,有线和无线差大了,首先直流你就说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在纠结呢,有线和无线差大了,首先直流你就说不过去了。

这里说的相同,指的是从导波的角度看,有线和无线传播机理相同。
无线传播的源是天线,导线是地球。

网友A:
电的传播可不靠导体,但是不能没环路,也不会没环路!
当磁铁高速旋转时,磁铁周围的空间就有电场,这电场相当于电容介质中的 位移电流,这位移电流自成闭合环路並围着磁铁转,
人体有电阻,当你靠近这高速旋转的磁铁站住,你的头顶跟脚掌就有 电位差,磁场强到某程度,荧光灯可直接被点亮,但不表示点灯不需电路,
而且,不论电力,通讯或广播,所用的电都不会这样发的,实用电源皆需建基于导体,这导体就成为实用电路环路中省不掉的有形部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在纠结呢,有线和无线差大了,首先直流你就说不过去了。

直流咋说不过去了?
静磁场静电场,也包含在麦克斯韦方程里面的。

网友A:
未来的人类世界是否可以无需用电,我无从估计,如果还需用电,而且是长距离无线输电,那么,除非所有电器的功率都可做到 毫瓦级 以下,那些舖天盖地的电波才不会那么伤人,人类可不想终日披着盔甲过日子哩。

网友A:
不管交流直流,电子的移动有多缓慢,电都是说来就来,合闸即有,机械传动何尝不是这样。

楼主:
超导体之类的理想导体,外部磁场根本进不去。
实质是面电流产生的磁场刚好与外电场完全抵消。

不让你靠近,也不让你离开。

网友A:
电磁力,强了会伤人,
强力弱力,属高能物理范畴,
只有那个 万有引力,无处不在而且为人类彻底适应,
电器是吃电的,需要的是 径向波,能量就地转化就不需导波了吧?
如果电器能不靠机械,直接把引力波转化成在电力传输起关键作用的 径向波,那么,所有的电源设备及传输方案统统可退出历史舞台了,在电器设备内集成 引力转化器 就可以。

网友A:
交流电有集肤效应,频率愈高,集肤愈显著,频率高到某程度,交流电干脆脱离导线,不过,交流电跟静电不一样,交流电可在空心导体内部飞驰,所以才可有 波导管 这么个用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相同,指的是从导波的角度看,有线和无线传播机理相同。
无线传播的源是天线,导线是地球。

无线没有介质,有线有介质,介质是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没有介质,有线有介质,介质是导线。

无线介质是大地啊!

我以前发个帖子证明了,大地之间的阻抗实际很低的,30--300欧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相同,指的是从导波的角度看,有线和无线传播机理相同。
无线传播的源是天线,导线是地球。

「导线」是地球,
不过,电磁场本身已成闭合环路,灌进接收对像内就能作功,
矿石收音机,离电台发射站不太远的,用磁棒也能接收,天地线可以不要。

网友E:
早就搞清的,为甚么在中学课本中不加插或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