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威尔逊电流源c e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9-02-06):
为什么说是T1的c和e串联在T2的发射极,不是b和e吗?还有c e等效电阻大,是指T1的b e吗?还是T1的c级和T2的e级

网友A:
首先,阁下晓得 Re 为何物吗?
那个 T1 是集基看接,成了 「二极管」,然后串进射极 (T2 的射极),就像 Re 那样。

网友A:
为甚么要 集基短接?
因为,三极管有两股电流,Ib 和 Ic ,这两股电流有着铁杆的比例关系,
把三极管接成二极管模式,这比例关系不受影响,若两特性一致,则另一管的 Ib 跟「二极管」的 Ib 相等,Ic 也就「复制」了,用电阻或普通二极管得出的 压降,跟 复制 管的输入特性是 全无相关性 的,无法配套。

网友A:
至于 等效电阻 嘛,
R = V÷A  ,不难理解吧,
τ = δV ÷ δA  ,叫做 动态电阻,
等效电阻就是动态电阻。

网友A:
楼主是否已完全明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