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电机控制单电阻采样移相和插入实现

楼主(2019-02-06):
背景介绍

根据电机控制拓扑结构,单电阻采样在一个PWM控制周期内可以取得两相电流数据:

在扇区边沿无法获得两相电流信号。

波形产生

ST专利的方法是在波形的中间部分产生变形波形,在变形后的波形上就可以得到两相电流ADC数据;

当然还有目前比较流行的波形移位方法也可以做到相同效果。波形如下:

STM32系列单片机Timer有足够的功能,可以产生上面两种波形,机制如下:

PWM波中间变形

1. 设定CCR4的DMA通道,并且设定此时Timer1的preload为禁止状态;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Disable);

2. 在CCR4比较值部分产生DMA事件;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TIM1->CC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uint32_t)(hDmaBuff2);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2u;

….

TIM_DMACmd(TIM1,TIM_DMA_CC4,ENABLE);

3. 在1点上将CCR1数据直接修改为周期数据+1;

4. 在2点上将CCR1数据修改为CCR1’的数据;

5. 时间计算上按照上面的图示设定,中间凹陷时间为两边补充波形时间之和。

波形移位变形

1. 设定Timer1的update事件的DMA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TIM1->CC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uint32_t)(hDmaBuff2);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u;

……

TIM_DMACmd(TIM1,TIM_DMA_Update,ENABLE);

2. 在1点上更新CCR1数据为CCR1数据;

3. 在2点上更新CCR1数据为CCR1’数据;

4. 保证前后的移位时间相同。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A:
硬件如何做呢

网友B:
需要算法进行处理吗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单电阻采样呀

网友D:
采样移相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
能不能不适用dma模式呢

网友F: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G:
看不懂电机方面的知识

网友H:
是三相电机吗

网友I: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J:
前提是速度不能太快吧

网友K:
是不是需要做好ad的前置处理啊

网友L(2020-05-16):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