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3B芯片

楼主(2019-02-06):
最近开到一个3843驱动的开关电源   旁边有一个8脚的芯片 猜测是运放  但上面的丝印是  4Z11F   查不到这个型号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A:
如果只是做一般的电源,3843并没有外接运放的需求

网友B:
如果在电动车的充电器里,这个八脚的芯片也有可能是个单片机

网友C:
一个充电器还做成这样复杂吗,一个3843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