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单节锂电池升压

楼主(2019-02-08):
请问单节锂电池升压用什么芯片比较好?最好带保护。输出5v通过USB给手机充电

网友A:
移动电源芯片,有很多种,价格也低,如:IP5306

网友B:
就用单独的升压DC-DC就好了,品牌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C:
这种IC太多了。

网友D:
我用过MP3429(输出电压可变,功率很大),TPS61032(输出电压最大5.5V,电流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MP3429(输出电压可变,功率很大),TPS61032(输出电压最大5.5V,电流1A) ...

MT3608咋样?查了下可以实现。

网友E:
建议采用TI的升压芯片,可以参考TI的TPS升压控制器系列,ADI的也可以

网友F:
FP6291    FP6276B  这些的啊

网友G:
哪种IC效率好点?测了市面上几种效率才百分之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种IC效率好点?测了市面上几种效率才百分之70左右。

TPS61032或MT3608试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哪种IC效率好点?测了市面上几种效率才百分之70左右。

输出效率跟负载电流、输入电压都有关系,轻载下可能连70%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