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觉的电路理论没有用的原因总结

楼主(2019-02-08):
电路是门实践学科,设计出电路不算完事,直到客户完全满意才行,也就是电路在真实环晶中的响应与预期相符。
所以电路设计者要熟悉所用器件的性能,和一些电路设计技术,另一方面,使用非常精确的模型,会导致电路理论极度复杂,处理起来困难重重。于是矛盾就来了。

所以电路理论中正确的事实,但实践中不一定如此,例如
  • 开关导通时电阻为0,关断时为无穷大??
  • 电容直流时是开路,高频交流是短路??
  • 反馈网络只把输出反馈到输入,只有单向性??
  • +-VDD是固定不变的电压?
  • 地线在所有频率下都是0V?
  • 连接元件的导线在所有频率下都是0电阻?
  • 变压器的磁场完全包含在器件之内?
  • 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0.6V?
  • 对于负反馈运放,V+=V-,I-=I+=0?
  • 闭环运放电路(电压负反馈)的输出阻抗为0?
  • 对电源使用电容去耦总是好事??(鬼子书上说读者知道用10uF+0.1u电容去耦,读者就进入高手行列了)
  • 负载一定是电阻性的吗?
  • 缓冲级能完全隔离输入和负载吗?
  • 一个戴维南等效电路就能完全表征信号源了吗?
  • 米勒等效网络没有反馈了吗?
  • 所有的源都能sink电流,source电压,反之亦然?
  • 芯片插座不会影响电路的工作方式?
  • 通过传输线连接负载,要在负载上并联个电容?
  • 变压器磁心的剩余磁总是为零,所以变压器输入电流总是有效值的根号2倍?

网友A(2019-05-31):
对电源使用电容去耦总是好事??(鬼子书上说读者知道用10uF+0.1u电容去耦,读者就进入高手行列了)

看到这条突然想笑。。。。。说的是铃木雅臣写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