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增益!

楼主(2019-02-08):
趁着有空,多发几个帖子。

搞开关的电源的说,电源设计有三个拦路虎,一个是磁路设计,一个是环路补偿,一个是EMC/EMI!

学IC的,磁路不大懂,芯片内部只有射频电路才用到和磁相关的电感!当然了,芯片内部也可以设计出变压器。
所以只讨论环路补偿!

几乎任何一本开关电源设计书上都说到Type1/2/3,一般书上都介绍的知识,我们就不说了。

楼主:
主要测量工具:

大款富豪就一步到位,买这个:

小资就买个专业频率响应分析仪,几万元:

普通网友个人买个示波器,现在很多示波器都有环路增益测量功能,例如固韦的MSO和MDO系列,是德的G系列,鼎阳的,周立功示波器等。价格几千到几万的都有。

楼主:
有条件直接用“频域示波器”看频域当然最直观,但是价格也高,一个注入变压器也得2000多人名币。好点的探头价格上万。

穷人就没法玩了吗?
大家看看威廉姆斯的**,此人在模拟电路界名气那么大,给许多半导体公司当专业顾问,用的却是破烂的模拟示波器:

人家用个破模拟示波器就能干那么多事。
另一方面时域示波器却很便宜,低端的才1000多元,所以很多时候,把频域转化成时域考虑是经济的。

不但经济,而且保险!即便是频域分析没问题,也必须要经过时域验证!满足时域是最终目的。
例如对于电容负载LDO,相位裕度可能只是5°左右,这么小的相位裕度,相对于书上推荐值45°--60°,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时域阶跃响应测试非常好,完全没问题。
而且所谓的频域测量,也是通过时域测量的方法转化而成的。

楼主:
看看人家怎么测的:

这种测试方法,原理上完全没问题!但是必须考虑对于实际芯片,这些引脚在芯片外部能否获得!
现在许多芯片,别说上图中误差放大器到脉冲调制之间线路外部看不到了,甚至电阻分压采样电路都是看不到的。

随便上网找个较老的3842原理图:

上图中反馈环路中,芯片内部结构根本不可能切断再插入激励信号源。但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引脚可用,所以可以这样插入信号源,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位置:

于是问题来了,仔细观察本帖第一个和第三个图,如果激励源放在这两个位置,测量结果相同,都是期望的环路增益,第一眼直觉上你能接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测量工具:

大款富豪就一步到位,买这个:

个人表示,示波器2个通道的很少有环路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表示,示波器2个通道的很少有环路功能。

两个通道刚好够用,示波器屁股上还有触发输入呢,再老的示波器页有这个输入。

最近几年,很多示波器厂家都加入这个功能了,因为示波器中嵌入信号发生器功能后,做环路一般分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条件直接用“频域示波器”看频域当然最直观,但是价格也高,一个注入变压器也得2000多人名币。好点的探头 ...

或许他真的不是很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