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PC3设置输出,为何影响ADC呢?

楼主(2019-02-09):
stm32l476,在STM32CubeMX中PC3设置输出,为何影响ADC呢(ADC1 ADC2 ADC3都变为黄色的惊叹号)?

网友A:
PC3可以作为ADC123的输入ADC123_IN4,应该是这里影响到了吧。

楼主:
黄色警告有影响其他通道吗?

网友B:
是不是引脚占用了

网友C:
应该是引脚被占用了

网友D:
这是因为你已经占用了这个引脚了 如果还想用的话就自己写代码进行分时复用吧

网友E:
惊叹号就代表着用不了了  该引脚呗占用了

网友F:
被占用了呗

网友G:
如果用在其他方面了 他就会这样显示

网友H:
因为这俩功能都用了这个引脚啊

网友I:
因为功能共用了啊

楼主:
惊叹号没关系,只警告有的引脚用不了A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