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保护电路求教

楼主:
我目前搞一个类工控板,对于信号输入的设计在纠结。
我的板子控制好几个电机。检测电机的限位用干接点接通24V给输入的光耦,做隔离保护。这个电路,光耦前用的是24V电源,之后用了一个共模电感和电容做了滤波,给光耦后。这种情况,算不算共地,两个地就隔了一个共模线圈。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不用光耦怎么做保护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A(2019-02-10):
线圈没用,要用DC-DC隔离模块的。隔离后给MCU用,再光耦隔离开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位道友,你说半天不如上一个图来得直截了当。

网友C:
光耦两端的电源和地只要不是一个就行

楼主:
这样一个结构,输入用一个光耦给后面的MCU,输入的是24V的电,光耦的地在24V供电用了一个共模电感隔离。这个属于一个类似工控的东西,输入会有什么干扰不确定,而且进共模之前还有一堆直流电机。用光耦,目的就是电平转换,隔干扰,抗静电啥的。
我在想,光耦的意义大不大,不大的话用其他电路可不可以。

网友D(点评):
1. 用共模电感可以减少共模干扰。 2. 这个电路用光耦的意义不大,用三极管电路加阻容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个隔离DC/DC吧,把光耦两端的电源分开为好。

楼主(点评):
隔离的DCDC成本太高了

网友E:
不懂,这东西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加个隔离DC/DC吧,把光耦两端的电源分开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