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场和电磁波相关基本概念

楼主(2019-02-10):
电磁场首先涉及的就是电磁矢量场,意味着必须具备矢量基本概念,下面首先给出矢量和矢量空间的概念。

楼主:
矢量空间

楼主:
矢量是矢量空间(线性空间)中的一个元素(点),而物理学中的矢量又可以是三维空间中某点的物理量且不同空间位置其相应矢量可以不同。这就构成了三维物理空间上的矢量场,譬如电场和磁场。下面给出矢量场的概念。

楼主:
如果矢量场是简谐变化的,那么可以使用相量分析法。下面给出矢量的相量形式表示。

楼主:
相量形式

楼主:
电磁场和电磁波的基础是麦克斯韦方程,这就涉及到矢量场相关的微分算子。下面给出基本的微分算子概念。

楼主:
微分算子

楼主:
最后给出电磁场和电磁波相关的矢量表示形式。

楼主:
电磁矢量场

网友A:
还好我学过散度,要不然我连这种带有倒三角的式子都看不懂。。。

网友B(2020-02-22):
如果矢量场是简谐变化的
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