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ADC基础及技术比较

楼主(2019-02-10):
ADC基础及技术比较

       这个世界既是模拟的,也常常被我们切割成一个个数字碎片。随着通信数字化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信号被转换成更易传输、在数学上更易计算的数字。信号转换过程是个模拟到数字的过程,这促使了模数转换器(ADC)的问世。

数字信号与时钟频率同步。根据奈奎斯特标准,ADC的采样速率应至少是被数字化的模拟输入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该频率被称为奈奎斯特采样率。

图1:ADC采样率。

如图2所示,ADC的量化粒度(granularity)随采样率和分辨率的增加而增多。 y轴是分辨率,实际上是ADC的位数。x轴是采样率。

图2:ADC精度取决于采样率和分辨率。

位数是以2的幂来定义的。因此,一个8位ADC将有28或256位的分辨率。对于一个简单的3位ADC转换器示例,其分辨率显示在图3的阶梯式类比中,其中y轴显示了三位数的ADC编码,x轴显示了信号电压范围及增量。

图3:ADC数字编码与输入电压。

刚接触数字信号的人,可以这么看:使用“1”和“0”的二进制只不过是把值为“1”的位看成开关的开,把值为“0”的位看成开关的关。它与源于我们人类双手手指个数的十进制计数系统截然不同。电子电路不容易实现十位开关。因此,焦点集中在更快的开关晶体管并导致追求高频的狂热。

有几个因素在数字化信号时起作用。它们在电压检测电平间产生诸如量化误差之类的误差,其它误差包括信号的非线性。

误差不限于ADC的模拟端。噪声和时钟抖动也影响数字信号。

不同类型的ADC有不同的(误差)源。ADC的基本类型包括:

  • Flash ADC;
  • Sigma-delta ADC;
  • 双斜率ADC;
  • 逐次逼近ADC。

在选用ADC时一般是基于速度和精度。ADC的位数越多,精度就越高,速度就越慢(因每一位都增加一个时钟周期)。图4对各类ADC的速度和精度进行了比较。

图4:不同ADC技术比较。

尽管ADC是数字器件,但每种ADC技术的前端都涉及大量模拟技术。另外,可用的通信总线类型有助于选择过程,因为许多串行链路对带宽或位数有限制。同任何产品一样,所需的性能越高、速度越快,复杂性和成本就越高。这导致ADC市场的不断扩大、应用的不断扩展,这与传感器市场类似。与传感器市场同样类似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功能的提高,ADC也在不断进步。

网友A:
A/D转换器是人类实现数字化的先锋。

网友B:
模数转换器的参考电压是将模拟电压值转换为数字值的电压基准

网友C:
模数转换器分辨率、精确度和最低有效位

网友D:
ADC分辨率:由数字化输入信号时所使用的比特数决定。

网友E:
什么是 ADC模块的转换分辨率?

网友F:
ADC是用来捕获大量未知的信号

网友G:
间接ADC和直接ADC 。

网友H:
+VS-0.3V,太低会损坏ADC转换器芯片。

网友I:
变换的采样频率遵循采样定理

网友J:
ADC0809是很常用的一款8位的模数转换芯片。

网友E:
ADC模块的转换分辨率为10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并行、逐次逼近型、积分型ADC很多种。

网友D:
一定要注意,分辨率并不能代表精确度

网友B:
单片机结尾带AD的表示单片机内部有AD模数转换器。

网友C:
ADC性能参数中,分辨率和精确度是经常被混用的两个术语。

网友J:
TI的ADC以无以伦比的性能能够满足当前系统对低功耗、小封装的需求。

网友I:
对时间变化的信号波形用该信号最高频率成分的2倍作为采样频率进行采样。

网友H:
实际的精确度可能远小于分辨率。

网友G:
精密ADC的性能达到崭新水平。

网友F:
任何一个模数转换器都需要一个参考模拟量作为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