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ADC采集程序

楼主(2019-02-10):
需要一个简单模板程序

网友A:
你用的那个系列,不同型号有区别的

PIC24H

网友B:
自己到官网下载软件啊,也可以生成代码的

网友C: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689.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it.h"
void AD_init(void)                        //ADRESH,ADRESL为AD结果存储器
{
        ADCON0 = 0Xa7;                        //选择通道9,左对齐参考电压为VDD,使能ADC
        ADCON1 = 0X00;                        //选择时钟为Fosc/2
        ANSELH |= 0X02;                        //将AN9,也就是RC7配置为模拟输入
        INTCON |= 0XC0;                        //使能全局非屏蔽中断,允许外设中断
        PIE1   |= 0X80;                        //运行ADC中断
        PIR1   |= 0X80;                        //AD转换器中断标志,AD转换完成,(必须用软件清零)

}
uint ADC_Value_ONE(void)        //ADC采集1次结果
{
        uint value=0;
        ADCON0 |=0X02;                        //将GO/DONE置1,启动AD转换
        while (ADCON0&0X02);        //查询GO/DONE位,如果为1等待转换完成,ADC转换完成,将GO/DONE置位0
        value = ADRESH;                        //读取ADC转换结果的高2位
        value = value<<8;                //将高2位左移8位
        value +=ADRESL;                        //低8位数据加入ADRESL值
        return value;
}
uint ADC_Value_more (void)        //AD多次采集取平均值
{
        uchar i=0;
        uint ADC_VALUE_ALL=0,mean_adc=0;
        for (i=0;i<ADC_NUM;i++)
        {
                ADC_VALUE_ALL+=ADC_Value_ONE();
        }
        mean_adc=ADC_VALUE_ALL/ADC_NUM;
        return mean_adc;
}

网友D:
使用MCC插件可以自动生成。

@6688hyc :MCC 是Microchip提供的芯片配置和代码生成工具。是图形化的软件工具,用起来很方便。 在MCC界面窗口中,可以通过双击、勾选等界面操作,来配置单片机,例如加入某个外设,设置外设的工作模式等等。配置好之后,再点击一下生成代码的按钮,MCC就能生成相应的代码。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MCC 是MPLAB X
MCC插件 是啥啊?

网友E:
这些基本的就用MCC生成吧,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689.h"
#include "adc.h"

不需要去掉一个最大值,去掉一个最小值么?

网友G:
官网上应该都查得到这些资料

网友H:
XIDE + XC8 +MCC 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事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去掉一个最大值,去掉一个最小值么?

看你需要咯

网友I:
官网找资料,或者编译器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