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果通过线圈检测一条电线10MA直流电流有和无

楼主(2019-02-10):
我想通过一个线圈去检测一条电线是否断开,电线有10MA直流电流,会有浮动变化。然后输出信号。要求灵敏度可调,有硬件大咖帮忙弄一下,有偿。对电感检测有经验的请联系详谈。

网友A:
一般可以用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电流,了解一下。

网友B:
直接买个钳形表

网友C:
是要检查那条 搭载 10mA直流 的电线是否断了是吗?

网友D:
额   去年做过,大概检测到3ma的时候就显示联通,低于三毫安就显示断开。用的是运放+零序电流互感器。只不过我检测的是直流线圈,而且是隔离式采集,响应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D:
如果你对检测器件的大小没有要求的话,可以使用现成的霍尔传感器模块,10ma的话体积大概半个手掌那么大。我就是因为体积限制,所以用的外置的一个小的零序电流互感器,体积大概一元硬币那么大

网友E:
10毫安还是10兆安啊,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老大 10ma 的直流钳形表好像很少

他自己可能都没用过10mA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去年做过,大概检测到3ma的时候就显示联通,低于三毫安就显示断开。用的是运放+零序电流互感器。只不 ...

是检测直流10MA  不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毫安还是10兆安啊,完全不一样的

DC10ma

应该写成10mA。MA、ma 写法不规范。

网友F:
正确的书写方式是“10mA”。
大写小写务必分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检测直流10MA  不是交流

就是直流啊,如果是交流检测,那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我研究过很多检测直流小信号的霍尔传感器,前断电路都是同一个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   去年做过,大概检测到3ma的时候就显示联通,低于三毫安就显示断开。用的是运放+零序电流互感器。只不 ...

对头啊,互感器是测不了直流电的,除非利用类似于 磁放大器 这样的原理。
不过,作为通断表,应该是电路确实断开时才显示  断  的结果,纵然电流是零,如果电路是通的,显示结果也该为  通  才对!

他这边应该不是用于判断导线物理通断吧,估计是用来判断后端设备的工作状态以及对工作电流进行监控。
其实这种检测方式的关键就是利用磁场的叠加以及抵消原理,导致零序电流线圈输出端的电压发生变化。线圈匝数越多、待测导线电流越大,输出的电压变化也就越大。将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差值算出来可以与待测导线的电流算出一个类似线性的关系,从而推算出电流电压公式。只不过这种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线性度范围小、响应速度慢,所以一般只能用于直流检测。

网友F:
检测电流“有”和“无”,与检测导线“通”和“断”,不是一回事。

网友G:
得利用磁芯的非线性

网友H:
霍尔可以 最简单还是量通断

楼主:
对头  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直流啊,如果是交流检测,那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我研究过很多检测直流小信号的霍尔传感器,前断电 ...

怎么联系你  我Q1276199975

网友I:
采用磁埸补偿机制,可以采信直流电流,二个线圈,一个输入电流线圈,一个是补偿电流线圈,还有磁芯,及磁敏器件(HULL器件)在磁芯中磁埸B不为零时,输出一个微小的电压,然后加一级放大,去驱动补偿线圈的电流,达到磁埸动态补偿的目标,平衡时,根据磁路安培定律,IN*N1=I0*N2.此处,IN,N1分别是输入线圈的电流及匝数,I0,N2分别是补偿线圈的电流及匝数。

网友J:
测末端元件的电压不行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测末端元件的电压不行么?

你那样就是直接接入待测系统了,这种做法是非隔离的。在很多地方是不允许这么接入的

网友K(2019-10-22):
你好,我在做交直流传感器,0--300A的,磁通门原理的。现在开发6MA的直流检测。你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2020-04-27):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在做交直流传感器,0--300A的,磁通门原理的。现在开发6MA的直流检测。你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

怎么联系你

楼主:
权限太低 加个好友都难

楼主(2021-02-25):
用这个 LC41-30ma 就可以完美解决。最小DC1ma

网友L:
串个小电阻,运放放大测电阻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串个小电阻,运放放大测电阻压降

串联电阻不现实,要隔离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末端元件的电压不行么?

要隔离检测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串联电阻不现实,要隔离的 。

再加个光耦就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加个光耦就隔离了

加光耦 ? 哪请教一下 串联电阻检测要不要电源 是不是又要来一个隔离电源。太麻烦了,定人家现成的东西,不费事。自己做这个东东 就用一个 成本都几百了 包括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加个光耦就隔离了

而且 不允许 加电阻的额  也就是人家的电路不允许串联电阻。

网友L:
那就弄个空芯电感,导线穿过电感,做个LC振荡电路,测频率吧,导线中有电流没电流,振动频率会发生变化的。

楼主:
已经定了一个LC41-30ma的   很好用 才几十块钱,不值得浪费时间自己搞

楼主(2021-07-24):
引用 网友J:
测末端元件的电压不行么?

不行 必须隔离检测 非接触

楼主(2023-10-12):
这个LC22  可以检测交流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