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波基本理论应用——偏振及其相关滤波

楼主(2019-02-10):
学过光学或摄影的都知道偏振及其相关滤镜,而有些太阳镜还具有偏振滤镜的作用。

下面先看幅图。

楼主:
偏振滤镜的应用

楼主:
任何极化形式的电磁波都可以分解成平行极化垂直极化分量。下面先看平行极化电磁波的反射。

楼主:
平行极化

楼主:
平行极化电磁波反射存在一个特殊的入射角,其反射系数为零,此入射角称为布鲁斯特角

下面看垂直极化电场波的反射。

楼主:
垂直极化

楼主:
由上述分析可知,垂直极化电磁波的反射不存在布鲁斯特角

综合可知,对于一束任意极化形式的电磁波,若以布鲁斯特角入射,则其反射波将是单一垂直极化的偏振电磁波

一点条件下,还存在有全反射现象,具体见下面。

楼主:
前面提到了具有偏振滤镜作用的太阳镜,这里给个思考题:

太阳镜的偏振滤镜方向是怎样的?

网友A:
读过《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本书,摘一点其中的内容,说得是费曼到巴西的学校教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过《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本书,摘一点其中的内容,说得是费曼到巴西的学校教书的事。

“举一反三”的前提是掌握第一性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过《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本书,摘一点其中的内容,说得是费曼到巴西的学校教书的事。

他只跟你讨论教科书上的内容,倘若你想拓展一下,他一把把你拉回来,继续讨论教科书,理由是基础太重要了,不会蹲马步,不可能会武术,更不可能成为高手。

就这样6,7年过去了,一直如此。

想到一个故事:

有个小伙上山学艺,仙风道骨的师傅说:徒儿,马步太重要了,是日后练神功的基础,马步学成就成功一半了。。。
小徒弟天天苦练蹲马步,日复一日,十年过去了,还在练蹲马步。

徒弟不解:师傅,你为何不教我个一招半式,每天只是蹲马步啊?
师傅老调重弹:不会蹲马步,不可能会武术,更不可能成为高手。。。

又十年过去了,徒弟不解,师傅继续老调重弹。。。

一晃40年过去了,徒弟已经由年轻小伙,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了,马步功夫一流,稳如泰山,但仍旧不懂个一招半式。
徒弟越想越不对劲,一想大半生过去了,就学会个蹲马步,越想越气,拎着刀就去找师傅问个究竟。

师傅此时已气喘吁吁,时日不多了,师傅吩咐徒弟说:徒儿,老夫其实也不会功夫,只会蹲马步。。。

徒儿一听大怒,被玩弄了40多年,真是是可忍熟不可忍,磨刀就要砍。。。

师傅说:我已经给你找了份工作,去港口那儿,你的马步功夫一流,可以替代龙门吊,一个月十万。。。

徒儿转怒为喜:我终于有正经工作了,所学的功夫终于用上场了,没白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只跟你讨论教科书上的内容,倘若你想拓展一下,他一把把你拉回来,继续讨论教科书,理由是基础太重要 ...

哈哈哈哈,政治不正确。。。。

网友D:
说句实话,莫要怪罪,我觉得你发的帖子内容,一点意思都没有,没说到什么实质内容。只是说了what,没说到why,及how。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D:
xukun977的帖子,起码有自己的总结体会,及学习方法,你这是直接贴结果。

网友D:
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会选择xukun977,而不是你当我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句实话,莫要怪罪,我觉得你发的帖子内容,一点意思都没有,没说到什么实质内容。只是说了what,没说到wh ...

“只是说了what,没说到why,及how。一点意义都没有。”

电磁学的基本方程——麦克斯韦方程,就是“why”,其有若干个基本定律作为基础。麦克斯韦拓展了这些基本定律,这是麦克斯韦伟大之处。

至于“how”,涉及到一堆数学,这里不可能从"1+1"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会选择xukun977,而不是你当我老师。

我根本没想在此收学生。我所给的内容仅作参考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ukun977的帖子,起码有自己的总结体会,及学习方法,你这是直接贴结果。

看破不要说破,弄的尴尬了。

我这3,4年一直建议他,不要简单地抄教课书上公式定理,在电子书唾手可得的今天,毫无意义!一分钱不值。

有点意义的是在教科书的基础上,或补充,或说明,或解释,或引申!他就是不听

这个不听,实际上是迫于无奈,本身就是现学现卖,阅读文献的能力都没有,收学生也只能收中学毕业生。本科毕业的他一个也收不到。

网友B:
我随便找一本电磁学书籍来对照:

是不是99.999999%都完全相同?

所以你这些帖子,每个帖子上传一本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