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带隙基准看人类有多聪明!

楼主(2019-02-10):
下图是教课书上的经典带隙基准电路,对于3V电源电压,这个基准VDS=3-1.2=1.8V,这么大的VDS,PSRR有保证。

随着电源电压不断下降,比如下降到1.8V了,这个电路性能可就没保证了,此时不想大规模修改电路,该怎么办?

方法是把电阻R1移动到Mx的基极!利用CMOS工艺中的双极管具有低β效应。

楼主:
解释:

关于经典带隙工作原理,世界上任何一本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教科书都有讲,所以不在赘述,只是简单概括。

它利用三极管的这两个电气特征:

看看修改后的电路,能不能对付低压。

CMOS工艺下的β很低,不高于10一般,所以通过修改,电路的电源电压可以低至1.6V左右,PMOS管不会工作在线性区,导致PSRR低于60dB

这种结构看起来好像就是将Ipata的大小在运放阶段放大了(β+1)倍,使得输出端R4阻值降低了些吧,为何能改变输出电压大小为1V呢??? 没有太理解,请再详细解释下可以吗?

楼主:
这个修改麻烦点,但性能更优,1.5V就能工作。

楼主:
现代低压低功耗应用中,多数用MOS管取代双极管了,HK科大做到了nA级的基准。

楼主:
分段校正,效果虽然好,但是有点笨:

虚线是矫正前的,实线是矫正后的。

楼主:
双极工艺下的,原理和上面差不多:

网友A:
却原来,带隙基准 不过是电子电路,而非那门子脱离群众的高黑科技,
带隙基准有三部份,启动,主体与输出,主体部份,看着就像一堆 电流阱,
带隙基准电路主体,利用的是PTAT电流产生基准电压,先利用正温度系数 PTAT电流 通过电阻产生正温度系数的电压,然后与双极型晶体管的BEV相加,就得到与温度无关的基准带隙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却原来,带隙基准 不过是电子电路,而非那门子脱离群众的高黑科技,
带隙基准有三部份,启动,主体与输出, ...

温度的影响消除了,但本身的精度怎样?
输出部份的那些 跟随器及可调环节 ,肯定是拖后腿的,主体电路的优秀,用户享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