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波基本理论应用——绝缘介质-导体界面电磁波入射、反射和透射

楼主(2019-02-10):
电路是由导体构成,那么电磁波在导体内传播的行为如何?电磁波从导体外面(绝缘体内)入射到导体上,会有什么现象?下面将回答这些问题。

先看图。

楼主:
绝缘介质-导体界面垂直电磁波

楼主:
下面看看导体内电磁波的行为

楼主:
入射导体内的电磁波

楼主:
导体(特别是良导体)内的电磁波,几乎不可能发生辐射。其实,这就是先前所说的似稳场,其近似为扩散场

下面看看由绝缘体入射到导体上的电磁波反射现象。

楼主:
入射和反射波

楼主:
由上面论述可知,良导体对电磁波的反射系数近似为-1,即几乎全反射。这也意味着几乎没有多少透射

最后给出导体的等效表面电阻的概念。

楼主:
表面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上面论述可知,良导体对电磁波的反射系数近似为-1,即几乎全反射。这也意味着几乎没有多少透射。

最后给 ...

全反射也可造成屏蔽效果,就像我站在镜子肯后就看不见你了那样。

网友B:
那么在下提问,导体的内部(包括表面)能存在电磁波么,如果存在,能在内部传播么,其规律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在下提问,导体的内部(包括表面)能存在电磁波么,如果存在,能在内部传播么,其规律又如何? ...

“导体的内部(包括表面)能存在电磁波么,如果存在,能在内部传播么,其规律又如何?”

导体的内部可以存在电场波,前面已经给出了透射入导体内的电磁波表达形式,但导体内的电磁波在行走相当短的一段距离后就几乎损耗完了。既然导体内都可以有电磁波的存在,其表面当然可以有电磁波了。

这就起了屏蔽的作用

网友B:
除了透射进去的电磁波,没有别的情形么?比方感应线圈套在一根金属棒上,金属棒内部的电磁波能传多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透射进去的电磁波,没有别的情形么?比方感应线圈套在一根金属棒上,金属棒内部的电磁波能传多远呢? ...

要么令原边 (感应线圈) 短路,要么就变成渦流损耗掉,跑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透射进去的电磁波,没有别的情形么?比方感应线圈套在一根金属棒上,金属棒内部的电磁波能传多远呢? ...

“除了透射进去的电磁波,没有别的情形么?”

《电磁学》研究的就是宏观的电磁场和电场波,就电磁学范畴而言就是电磁波了。

“比方感应线圈套在一根金属棒上,金属棒内部的电磁波能传多远呢?”

按此,还只是耦合而已,虽然本质是电磁波但还没到论及辐射的程度。至于金属棒内部的电磁场,同样按电磁学基本方程去分析,那个趋肤深度仍然奏效。

网友C:
把手机放到铁皮盒子里照样能打通

网友B:
感谢各位大师不吝作答,在下心里有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手机放到铁皮盒子里照样能打通

是的,能接通,但通不了话,这情况我几乎天天都经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上面论述可知,良导体对电磁波的反射系数近似为-1,即几乎全反射。这也意味着几乎没有多少透射。

最后给 ...

电磁波遇上良导体,高频的几乎全部被反射,低频的就被俘虏进导体内损耗掉,
海水算是良导体吧,在良导体包围的环境,无线电波的传播就不那么容易,海水的导电能力远不如金属,但对水下广播或通讯是会有点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能接通,但通不了话,这情况我几乎天天都经历!

天天都经历?“能接通,但通不了话”我没试过,反正能响铃。说明仍然能接收,但是发射衰减基站收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天天都经历?“能接通,但通不了话”我没试过,反正能响铃。说明仍然能接收,但是发射衰减基站收不到了。 ...

升降机,尤其是商厦的升降机,我这当跑腿的几乎天天都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在下提问,导体的内部(包括表面)能存在电磁波么,如果存在,能在内部传播么,其规律又如何? ...

“导体的内部(包括表面)能存在电磁波么,如果存在,能在内部传播么,其规律又如何?”

导体的内部可以存在电场波,前面已经给出了透射入导体内的电磁波表达形式,但导体内的电磁波在行走相当短的一段距离后就几乎损耗完了。既然导体内都可以有电磁波的存在,其表面当然可以有电磁波了。

网友D(点评):
这就起了屏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