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p83848 什么原因导致损坏 reset脚一直低电平

楼主:
本人设计的一款产品中,使用STM32F107VGT6与DP83848CVV组成LAN驱动电路(MII模式),功能都很正常,在工厂测试也未出现任何问题,在客户手中使用半个月后,陆续出现产品不工作,不能连电脑。分析退回来的产品发现DP83848C的RESET脚对地短路,STM32F107也不能启动。DP83848的RESET脚与STM32F107的RESET PIN 直连再通过100NF的电容接地。断开DP83848C的RESETSTM32F107的RESET PIN之间的连接,STM32F107工作正常。通过万用表粗略测试DP83848的GPIO阻抗,只有RESET PIN阻抗低至几十欧姆,其它GPIO阻抗无异常。给正常DP83848供电,人为一直拉低RESET电平,其它GPIO电平与RESET PIN阻抗只有几十欧姆的DP83848一样。目前看起来DP83848只有RESET PIN损坏,但不知为何会损坏,而与其直连STM32F107 RESET PIN却正常?如果将DP83848的RESET脚悬空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假设是外部损坏,有没有可能是从芯片内部损坏?)?求帮助,谢谢!

网友A(2019-02-11):
不清楚啊,参考官方推荐电路和元件选择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参考官方推荐电路和元件选择参数。

这电路在另外一个产品上用了好多年了,没出现这问题

网友B:
这个芯片一直没有调通呢还

网友C:
电流监测过吗

网友D:
是不是这个芯片已经被烧掉了呢

网友E:
买一个淘宝上的模块回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