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 USB 范例

楼主(2019-02-11):
用 STM32CUbeMX 产生的H750代码 PC 无法识别,直接用 H743 的USB范例也无法识别。
哪位网友有 H750 USB 范例可参考? 谢谢!

网友A:
可能哪里设置不对吧

网友A:
或者找原子,野火参考例程看看;

网友B:
pc无法识别u口吗

网友C:
接地处理好了吗

网友D:
你 用移动电源给它供电试试看

网友E:
楼主还是先检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F: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G:
怎么说呢 usb这个东西不太稳定

网友H:
是不是电脑驱动需要更新啊